请教稳压二极管(很容易犯的错,千万不要让人耻笑),先笑话我

楼主(2008-03-22):
各位大侠请看附图:

图中是一个120V交流供电给电路工作的 DC 5V的原理图.

1. 图上降压电阻功率应该是多少?

   答案:  120V -5V = 115V   115V/22K=5.22mA
          22K电阻功率: 115V*5.22mA = 0.6W
          (使用1W的或者1WS的金属膜电阻应该没有问题)

2. 图上稳压二极管的功率应该是多少?

   答案:  5.6V*5.22mA= 29.28mW (是否正确?)
          如果正确的话:那我们用0.5W的稳压管是没有问题的了?

3. 图上最大供电电流是多少?

   是不是5.22mA  呢?  应该也是正确的对吗?

4. 如果哪天不小心插到220V的插座上会怎么样啊?

   答案:电阻会烧对吗? 稳压二极管没事,

   原因:220V-5.6V=214.4V   214.4/22K=9.7455mA*214.4V=2.089W
        电阻要2W以上哦!
        5.6V*9.7455mA=0.0548mW  稳压二极管还是可以用0.5W的

请各位大侠看看是否有错的地方, 欢迎笑话我,这样不至于我犯错, 谢谢!

网友A:
稳压二极管有个最小工作电流,你要保证它...

楼主:
这么多年了还记得我,非常感激!

这么多年了还记得我,真实感到心理舒服! 还要各位大侠多多指点,小弟先谢过了!

楼主:
如果哪天不小心插到220V的插座上会怎么样啊?

网友B:
回楼主

1. 计算不对。因为D1的存在,R1平均只有一半时间有电流通过,所以功率没有那么大。
2. 也不对。理由同上。
3. 还是不对。理由同上。

楼主:
感谢maychang给我们指出错误!真的应该笑话我!谢谢!

楼主:
请教各位后面的电解最好用多大的比较适合?

请教各位后面的电解最好用多大的比较适合? 耐压多少伏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