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实现单12伏转双12伏

楼主(2008-03-22):
(无正文)

网友A:
不清不楚的问题?? 直流还是交流??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楼主: 请问如何实现单12伏转双12伏

楼主:
是+12v转+/-12v

是+12v转+/-12v

网友A:
功率呢? 电流呢?

问问题要一次说完

楼主:
能提供500ma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主去LT、Maxim的网站看看

用负电源DCDC实现,如果正电源也需稳压,因电压问题也只能用DCDC,但不要选择双路正负DCDC,价格高于独立的两路。

楼主:
请教chunyang

你的意思是只要变出负的电源来再加上原来的正电源就可实现双电源。是吗?

网友B:
当然,如果你的正电源已经能够满足要求的话

楼主:
谢谢!能提供相关的元件资料吗?

网友C:
用MC34068连接成一个负压发生器

就可以产生-12V了,加上原来的+12V,就符合你的命题了

网友D:
*

楼上的签名吊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