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可以把链接帖出来不,打不开最近**。

楼主(2008-03-24):
(无正文)

网友A:
re

一般的说要考虑:
1、输入电流。
2、输出侧能承受的电压。
3、信号转换效率。对于外部驱动电路而言,驱动能力低的要求转换效率要高。
4、信号转换的频率tr tf

网友B:
对于485主要是考虑速度和隔离电压

19200一下,可以考虑521-1;
再高速,就要使用高速光耦了;

楼主:
准备选用安捷伦的HCPL-0710

这个是高速的,而且安捷伦的手册上面也可以说是用做485,可是新的问题出来了,RS485接和发两条线是用得不同的光耦吗?就是说0710只能用一路咯?可是我应该用在哪一路呢?

网友C:
主要看速度

我的Blog中有篇《常见通讯用光藕选型指南》,不妨去看看。

楼主:


楼主:
找不到

我一篇一篇翻了。  请问485的两个线是不是要用不同型号的光耦啊?

网友D:
PS2501,PC817,TLP521和PC17K1是可以互相换用的,性能基本一样.PC17K1我有的,价格也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