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交流数字电压表不能指示函数信号的幅度呢?

楼主(2008-03-24):
我买了块AC50V的数字电压表,想用其来给函数信号发生器做幅度显示用,可结果是显示"0.00"或者值很小,与示波器的电压读数差别很大.我买的表是用ICL7107做的,听说可以改,能说说怎么改吗?

网友A:
信号的频率多少?这样的数字表测量频率不高的

网友B:
现成的双积分类数字电压表都是为正弦输入设计的

若非正弦输入,误差会很明显,若要普适各类函数需要采用高采样率的高速AD配合软件实现。

楼主:
函数信号是交流信号还是直流信号?

我的函数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最大频率是1M,我看数显表只能测交流或直流,那么函数信号是交流信号还是直流信号呢?

网友A:
直流信号的频率为0Hz的。其它的自己想吧。

当然,频率很低时(接近0Hz)你也可以用直流挡测,可以看到数值在变化。

网友C:
那么函数信号那么函数信号是交流信号还是直流信号呢?呢

函数信号发生器一般可以产生正弦、三角、矩形波,可以改变占空比,可以叠加直流分量。
输出复杂波形时,就无法简单地说是交流信号还是直流信号了,只能说含某分量多少,含某分量多少,含某分量多少……
要显示信号的幅度,应该用峰值电压表或峰峰值电压表,而且电压表的带宽(这里理解为可以准确工作的频率范围)要满足待测信号要求。

网友D:
此刻,我想说

一直不太清楚示波器和万用表的输入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