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USB HOST接口电路

楼主(2008-03-24):
请问那个PNP的三极管起什么作用,旁边的电阻是0欧姆的。

网友A:
没图,看不到。

楼主:
不好意思,刚才没整上来

网友A:
那个9012的是由程序控制是否接通上拉电阻的

0欧的电阻,做为另一种模式使用,就是一直连通,不由程序控制。

两个不是同时安装的,实际决定用哪种方案。

网友B:
这个电路有意思,

看不懂

网友C:
应该是预留的

网友D:
USB信号

USB设备插入USB主机的第一步,会将D+信号上拉(1K)到VCC,表明有USB设备插入到主机端,此时USB主机开始发送数据包。若是USB1.0的系统,此电阻是不断开的,要是USB2.0就需要将此1K电阻和VCC断开。另外USB主机从挂起回复后,也能用到T4,回复USB连接。

楼主:
在电路中那个0欧姆电阻和T4是都连着的

不会是拿这个9012当保护二极管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