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钽电解电容型号

楼主(2008-03-25):
是贴片钽电解电容分A B C D不同型号呢?还是插件呢?A B C D 不同型号是根据它们的封装大小来分呢还是根据它们的耐压程度来分呢?我查了一下网上有说是根据它们的耐压程度来分的它们不是已经分成了16V 50V吗?

网友A:
是指尺寸

ABCD是指贴片电容的尺寸大小。
从A到D越来越大,
一般耐压越高,容量越大,尺寸越大。
耐压不止16V 50V两种。
还有6.3V,10V,20V,25V,35V等等。。。

网友A:
到风华高科的网站上去看看

http://wwww.nscn.com.cn
有你要的东西。
详细的资料
 相关链接:http://wwww.nscn.com.cn

网友B:
据我的采购经验主要是封装

比如A 是1206  B 1210,当然封装变大后,耐压自然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