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A8262H和TA8276HQ那个性能更先进

楼主(2008-03-25):
请问TA8262H和TA8276HQ那个性能更先进

网友A:
应该谈不上什么“先进”方面的差别

否则应赋予不同型号。具体差别看看手册就知道了。

楼主:

查过资料一个是35w 一个是43w 其他看不懂了。不知道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功能,是不是只是功率上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