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容三点式不能起振

楼主(2008-03-26):
为什么这个电容三点式电路不能起振?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看不到图

不过,不起振一定是因为没有满足增益-相位条件。

网友B:
看不到图可以直接点这个链接:

 相关链接:http://img.photo.163.com/cJSxBfdj7QnJpvkI7oI8yQ==/3001649151642441523.jpg

楼主:
请指点一下,谢谢

这个电路是打算根据不同的电感产生不同的频率,然后再用单片机来没量频率,从而计算被测电感的阻抗,不过不知为什么起不了振.

网友A:
1、L太小而C太大
2、工作点不合适,Q2接近饱和。

楼主:
谢谢maychang

Q2饱和是不是因为R2太大或者R1小了点,不过我把R2改小也不行啊,为什么呢?

楼主:
请问是不是真AF不对呢

网友A:
不是需要将R2改小,而是应该将R1改大。
仿真振荡电路,很容易出错的,这是仿真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