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测功率?

楼主(2008-03-29):
单片机对于直流信号的采样可以理解:就是采样电压、电流(也即电压),然后P=UI。
但是对于交流功率怎么算呢,因为这边涉及到U、I及两者的相位差问题,难道对于交流功率要测U、I、cosØ三个变量,然后求出有功功率P=UIcosØ
对于电压电流的Ø怎么测啊?请大虾们指教!

网友A:
有功功率?直接乘起来累计然后平均就是了啊

正负会自动抵消的,不用求角度。

如果是求视在功率,就要分别先求得两个有效值,然后再乘起来。

楼主:
re

对于楼上多说的,我有疑问,我记得:有功功率=视在功率*功率因素,视在功率我们可以直接直接测量电压、电流有效值,然后计算得出。按你所说的,功率因素的夹角不用求,只需要直接累计取平均,是不是累计的次数要很多次啊?

网友A:
如果是周期信号,那计算一个周期就够了。

功率本来就是这样算出来的。而 有功功率=视在功率*功率因数 才是根据这个推导出来的。

楼主:
re:computer00

1.我们利用单片机测量市电的有功功率,是不是只要在1/50=0.02S,采样多次电压和电流的信号,把两者相乘,然后累计取平均?
2.对于视在功率我们只要把电压和电流的有效值相乘就可以
3.然后根据1和2,求出功率因素?

网友A:
恩。功率本来就是积分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