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算法的疑问?

楼主(2008-03-29):
在利用单片机对直流电机实现PWM控制中,如果要实现PID算法(双闭环:速度和电流)
我们就要采样电压(霍尔传感器测转速)和电流(小电阻)吧,当我们给定电压对,对速度调节器进行

PID算法,再把计算值做为电流调节器的给定进行PID算法,然后输出控制电机的转速。
我想问的是,在进行PID算法的最终目标是不是:电机的负载改变,速度保持不变啊?

楼主:
re:有谁清楚吱一声啊!

网友A:
根据你的要求就是这样了~~

但频繁的改变负载也无太大意义了

网友:
在机械方面多想办法吧,是不是那个做跑步机的项目呀

网友B:
PID算法当然可以保证负载变化,输出(在此是速度)不变

但也可以是其它,看要求了,楼主是在做毕业设计吧?你的问题实在太粗了,跟PID算法本身看不出什么直接关系。

楼主:
谢谢大家,毕业设计

网友C:
你的问题应该是PID闭环控制的作用

楼主:
re:zjp8683463

这里PID闭环控制的作用:负载改变,电机速度不变?

网友C:
hjgum409

PID闭环控制的作用 :使输出量等于设定值

楼主:
re:zjp8683463

好,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