霓虹灯电子镇流器电路图

楼主(2008-03-30):
最近公司老板要做霓虹灯电子镇流器,但是我对这个产品不熟悉。希望大家能给我介绍一下在哪里有霓虹灯电子镇流器电路图纸。拜托大家了

网友A:
这里去看

照明设计网 → http://www.5ilight.com/Article/gl04/gl03/200707/380.html
<h2><small>霓虹灯中电子镇流器磁性材料选择 http://www.5ilight.com/Article/gl04/gl03/200707/375.html</small>

<small>家用小型霓虹灯变压器电路  节能灯电子镇流器的家用小型霓虹灯电路、采用节能灯电子镇流器是由桥式整流部分、高频振器部分和输出电路等组成...   家用小型霓虹灯 图1所示的电路,是一用节能灯电子镇流器的家用小型霓虹灯电路。 电路原理:节能灯电子镇流器是由桥式整流部分、高频振器部分和输出电路等组成。将原来的扼流圈改为图中的EI-16高频输出变压器即可成为霓虹灯高压电源电路。 </small>

  <small>图中EI-16采用14英寸黑白电视机的行输出变压器,高压包N2保持原状,将低压包原绕组拆除,再用直径0.38-直径0.41mmQ2型高强度漆包线在原塑料骨架上绕140匝左右。在EE型磁芯间垫一张纸片,再如图示接在T2处,高压包次级N2接到小型霓虹灯管头尾二端即可。 小型霓虹灯管根据自己的需要做成“福”、“喜”等吉祥字样,此电路可以带动直径10mm霓虹灯管2-3m。 此霓虹灯的工作过程与本站所述节能灯相同。在此不再陈述。</small>

小型霓虹灯高频变压器的制作参考
老铎
 输入滤波电路包括输入滤波器、整流器和平滑滤波电路。输入滤波器位于电源电路输入端,由滤波电容、电感组成π型滤波电路,用于滤去交流输入电压中的高频杂波成分,防止电网中的高频干扰窜入电源,同时抑制开关电源对电网的影响。最新出版:40W数字功放-D类功放原理和制作制作资料下载(2007.12.26更新)
:电压控制型-开关电源全桥驱动器PM4040FPDF技术资料下载(2007.07.17更新)设计220V-380V到300W-5KW的开关电源显得更简单和方便。PM4040F电源驱动器实用电路下载2007.07.10
介绍本站设计的小型霓虹灯的制作电路图配套的小型霓虹灯高频变压器的制作参考。

</h2>

网友A:
发本pdf版的参考书

网友B:
RE:

tyw是个活的资料库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C:
你应该非常感谢TYW

网友D(2010-03-13):
上册 →
下册 →

《电子镇流器原理与制作》电子版

引用 网友A:

这个下不了

网友E(2015-09-29):
@tyw老先生
我想用霓虹灯电子变压器输出接几级倍压整流,产生50kv的高压静电源行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E:
@tyw老先生
我想用霓虹灯电子变压器输出接几级倍压整流,产生50kv的高压静电源行不 ...

网友E:
谢谢老爷子,老爷子真是个知识宝库

网友F(2025-05-14):
谢谢 T叔,这个也发 37187647@qq.com

网友F:
T叔真好,谢谢知识宝库 3718764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