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教各位了,这个图到底是怎么画出来的?

楼主(2008-03-30):
原帖发在PCB,但一直没有答案。

目前最清楚的答案是“负片”(负板)

:::::::::::::::::::::::::::::::::::::::::::::::
00说,现在修改帖子,可以比发帖时间早,试试……
:::::::::::::::::::::::::::::::::::::::::::::::

图丢,给大家补一下。

网友A:
至少有一个笨办法——

就是用线条堆,目前我只我见过这种方法......

至于tangmiao是不是这么画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B:
re

是不是先合理设置画出禁止部线
再局部敷铜敷出来,最后撤消禁止部线

楼主:
这种方法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意义的

最少能够在适当场合,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仅有限的铜。

禁线(或特定网络)+敷铜的方法,考虑过。但确实想知道其真正的画法到底如何。

楼主:
看起来还居然那么漂亮!!

网友C:
用potter99 两下就搞定了吗

用potter99 两下就搞定了吗

楼主:
看出来了,可不明白如何操作~

是否说明一下每一步的意思?

网友D:
http://www.sky9218.com/ulongbbs/pcbtech.asp

网友E:
我也一直在迷糊中。。。

楼主:
受教了,多谢了!!

体会如下:

1 确实是利用铺铜的方法实现。
2 第一步可以忽略,直接进行第二步,比如在顶层进行,反正是某个不用的层(最后删除)就OK。
3 并非只能进行单层布线,同样可以进行多层布线。
4 环保、节约成本,最少地在生产中“溶解”铜。
5 增加工艺一步没注意看明白,白天上班时看的,没太仔细,呵呵,一回来就赶紧地,迫不及待来感谢tage!!

网友F:
不错,还真没用软件布过

很早前用手工布过这种电路,往上面填墨水就可以了。

楼主:
报告:遇到问题

铺铜时,焊盘不能与铜箔完全相连,如何处理?

试了很久都不行。如图:

----刚才网络断了好久。。。。

网友E:
TO iC921:完全连上了多难焊啊

网友F:
AD6.6以后的版本都这样,最可恨的是过孔也这样

在BGA布线时,IC下方的接地过孔搞成这样,真的很恼火。

网友A:
to ic921——

先把焊盘全部变到最小,然后铺铜,然后复制铺铜,然后撤消操作恢复焊盘,然后粘贴铺铜.......

哈哈!

楼主:
找不到其它好办法

目前,经试验,证明唯一比较容易的是用NoNet,但安全距离最小还是1mil。由此想到的办法,感觉只能是:先选择所有的元件并剪切之,然后用NoNet铺铜,再然后,再粘贴元件回去,最后关闭ERC。

[其它]
1 隔离线宽度和铺铜的安全距离应当是这样----它们的和等于实际安全距离(如果各处不一样,要分别铺铜)。
2 用NoNet铺铜的好处是一次就OK。
3 隔离线应当有网络,以便事后删除方便。

Wxy8030 的方法太麻烦,稍为复杂一点的电路就望而生畏了。

to freebenben: 焊接不是主要问题,最少不是目前考虑的主要问题。

网友G:
要使PAD与敷铜无热隔,可以在规则里面设置.

要使PAD与敷铜无热隔,可以在规则里面设置.其他手段都不正当.

楼主:
什么玩意是“热隔”?

网友H:
“热隔”指的是焊接的时候,焊盘上的热量传不到敷铜上去

网友A:
不能光改焊盘——

所有的焊盘改成最小,把所有的网络改成一个,然后只要一次敷铜就够了......

三次操作,一次复制,然后按几下撤消后粘贴,好象不麻烦啊.......

象主板级的电路也不能这么干........

网友I:
焊盘与敷铜的连接方式在rule-plane-PlaneConnect里设置

在protel/DXP/AD6.X里面很容易画成LZ的图。

网友A:
顶liudewei——

确实如此!

网友J:
我都是自己画线条.

去掉自己清除功能.

楼主:
我说它跑去哪呢!

多谢哂!!

引用 网友I: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29楼: 焊盘与敷铜的连接方式在rule-plane-PlaneConnect里设置

在protel/DXP/AD6.X里面很容易画成LZ的图。

网友K:
真是高人高招。我用PROTEL99SE一试成功。

我试验的是一块单面板,已经布好线并经过DRC检验无错误,下面做法如下。
 第一步:把线路修改到底层以外的图层,我改到顶层。
 第二步:在“底层”线路之间画线[此线为分割铜皮用的],作为去铜部分。
 删除顶层,即为负板画法的效果图。
  第三步:修整线路铜皮的转角处,免其出现边角很尖的情况。
  第四步:点亮选择底层所有线条。拖到PCB图外的空白处,使元件和底层线路分离,在没有原件的底层用铺铜的方法实现线路,铺铜。
   第五步:在铺好铜的图中,点亮并删除分隔线。
   第六步:把连线图和元件图叠加。检查修正。

网友L:
回复主题:讨教各位了,这个图到底是怎么画出来的?

小菜一碟!先用细线画外围,再沿着细线敷铜即可.

网友M:
呵呵,同意LS,俺也都是这么画的~~

好不好,看疗效~~

网友A:
yewuyi的板子确实漂亮!

就不知道时间上.........能否满足老板的要求?

网友N:
我一直用覆铜的方法来干这样的事情,没想到还有捷径!

我一直用覆铜的方法来干这样的事情,没想到还有捷径!
但是还是没看懂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M:
俺画PCB好象还没有影响开发周期的

俺助手把封装、定位、网络表等确定好,俺直接走线,快得很~~

呵呵,不过助手的PCB水平涨的很快,俺已经基本不用画板子了,顶多最后评估一下EMC等,省事多了~~

网友O:
pcb

pcb规则里设置

网友P:
在规则里取消热焊盘即可让覆铜与管脚完全相连。

网友Q:
还是没明白

还是没明白???????有这个必要这么操作吗?好象有些麻烦啊

网友M:
取消热焊盘这个规则根本就不应该出现!

网友R:
这个太简单了

taga的方法是对的

网友S:
没有热焊盘,不光焊接不良,

还容易铜箔跟板材分离,

网友T:
做个记号 负板

网友U:
感觉真是不错诶

感觉真是不错诶,这种图画的漂亮,学习学习!

网友V:
可以的啊

design-rules-manufacturing->polygon connect styled点击属性,在rules attributes里面选择relief connect or direct connect or no connect

网友N:
终于搞明白了,和直接用覆铜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网友W:
绿成一片,怎办?

按34楼做法:
   第四步:点亮选择底层所有线条。拖到PCB图外的空白处,使元件和底层线路分离,在没有原件的底层用铺铜的方法实现线路,铺铜。
   第五步:在铺好铜的图中,点亮并删除分隔线。
   第六步:把连线图和元件图叠加。检查修正。

铺出的铜的节点属性都是一致的,元件图重新叠加上后,各元件的电气属性物理上已经连起来了;可连接电气属性相同的2个节点的线,还是铺地时的属性,这样看上去满pcb都绿了,能让这线的属性也和连接上的点的属性相同么?

网友K:
楼上说的是DRC检验错误,是啊,这样做就不能检验差错了。

网友X:
dxp

你学习一下protel dxp就知道了

楼主:
54楼: 绿成一片,怎办?

正确而又比较简单的方法如下:

1 在不要的层画布好线(如单面板的顶层)。
2 设置好铺铜与焊盘的距离。见52楼:“design-rules-manufacturing->polygon connect styled点击属性,在rules attributes里面选择relief connect or direct connect or no connect”,取“direct connect”项就保证铺铜与焊盘全部连接。
3 根据布好的线,在应用层(如底层),绘制同层隔离线。完成后进行倒角处理补线。
4 沿着隔离线,逐一铺铜。最后删除第1步的布线和隔离线(或作为丝印层),OK!
----------
注:第4步的另类方法----选择所有的元件和焊盘(pad或via),拖到一边。之后在绘图区铺铜。网络设置为NoNet。可以一次性完成铺铜,但各块网络是不能修改的,在拖回元件和焊盘放进去后,会一片绿色。关闭DRC可也。
5 隔离线的大小和电气安全距离设置:隔离线线宽是6,铺铜的电气安全距离为2,加起来正好是10mil。参考哈。

网友Y:
不明白

看的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Z:
设计规则的原因

方法如下:点Design/Rules,在各选项中点Manufacturie,再点properties打开对话框,点Rule Attributes的箭头选Direct connect就可以了。其实我们做单面板时的负片一直都不这样敷铜的。只是把他当作是一片铜,一片片的割断就行了。线路板厂看到这种方式就在出菲林时倒过来就行了。采用割断的方式要快很多。

网友AA:
是负片

PCB板厂是很欢迎这样的板子的,这样不会浪费腐蚀铜板的化工原料.画法是用比如第三层或第五层的线来拉,告诉PCB板厂是负片人家就会做了.

网友Z:
给线路板厂搞定

其实我们设计负片时,就当他是一块铜板,然后一片片的割。线路板厂出菲林时倒过来就是了。可省很多时间。

楼主:
看来,我前面说的好处,没错

网友AB:
回楼上

在电气规则设置里面的 Manufacturing/Polygon Connect style/Rule Attributes里面设置成direct connect
或者你就在焊盘上面加添充fill也可

网友AC:
Protel99SE

现在知道了没有呀?就在Design/Rules/manufacturing/Polygon Connect Style里面设置的,把Rule Attributes中改为Direct Connect就OK了

网友AD:
覆铜

在 Design/Rules/polygon connect style/Rule Attributes/Directn connect
如此设置就可以实现以上的效果。保证焊盘是直接连接的。

网友AE:
还有一个办法。

为什么不把那个东西直接放plane层上,然后修改网标就是了。AD6里面,plane层只要是独立的一块,就可以直接双击修改网表。最终效果也是一样的啊。
不过前两天一个板子,导成99SE格式的做的板子,结果因为plane重叠出了个问题。哎兼容也问题多多啊。

不过AD6的规则就是麻烦,一个mark点,设置半天才把铺铜让开。

网友AF:
值得学习

我画这种板的时候通常是单个网络一个个的铺,感觉这样很浪费时间,按照大家这样的说法能快很多。下次试试。

网友AG:
回去试试

网友AH:
用切割法

这种方法我们叫切割法,即把元件排放好后,先用第二层联通,用第一层当铜皮面并设置铜皮面为绿色或蓝色,用底层设置黑色来切割,好处是铜皮能最大化和距离一致,坏处是工作量大和只适合相对简单的板.

网友AH:
用切割法

网友AI:
感谢tage

请说明一下5,6的操作方法,我遇到了和lz一样的问题

网友AJ:
方法

去掉热焊盘选项

网友AK:
好像只能是这样的

网友AL:
高明

呵呵  见识了,只是我现在不用PROTEL了 ,而用POWERPCB,不知道好不好实现

网友AM:
很简单

这种叫做画阴片,

网友AN:
只要板子画多就自能会知道的,要多花点功夫去做...

网友AM:
全手工来画

这是一种原始的做法,完全不依靠电脑自动布线,全手工来画,根据电流的大小,有效合理地利用复铜片,将阴片画处来,现在很少人用啦,

网友AN:
好看不一定就中用,信号回流不好...

网友AO:
怎么焊啊?

怎么焊啊?用波峰?浸焊?

网友AP:
用fill应该就不会 有十字焊盘了

或者设置铺铜的规则

网友AQ:
我也试出来了

网友AR:
不难吧

这个应该不难吧,只要是从电路原理图那边生成的网络表,就可以用覆铜来完成啊!

楼主:
00说,现在修改帖子,可以比发帖时间早,试试……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楼主: 讨教各位了,这个图到底是怎么画出来的?

原帖发在PCB,但一直没有答案。

目前最清楚的答案是“负片”(负板)

:::::::::::::::::::::::::::::::::::::::::::::::
00说,现在修改帖子,可以比发帖时间早,试试……

* - 本贴最后修改时间:2007-5-31 23:54:22 修改者:iC921

网友AS:
这垃圾网站没救了

这垃圾网站没救了!!!!!
楼主的图才发了不到一个月居然就看不到了!!!
还有好多经典老帖也是,这样下去还交流个屁!!!

网友AT:
??

看不到图呀

楼主:
哥们不用怕,我防有一手!

网友AU:
图呢

没有图怎么看啊,神仙知道哦

网友AV:
看不到图

网友AW:
看不到啊

看不到啊

网友AX(2008-06-02):
回复20楼

在设置里改一下就行了,命令D/R。在里面找一下,修改后保存设置就OK了。完了要重新生成一下才能更新。PROTEL里是这样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