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00应用求救

楼主(2008-03-31):
   各位大虾,现有问题求救大家
 本人在开发cc2500无线传输时遇到如下问题
1. 如何判断发射资料是否被写进TX FIFO. 因为此寄存器是不可读的吧?
2. 如何判断信号已经发出? 当然可以读GDO0口, 但是不知发射信号和GDO0
   口的时序,不知那位可以提供波形图参考一下
                  急盼回复
                  谢谢

网友A:
向代理商要技术支持吧!

网友B:
这是个问题.

几年前想用AVR 2.4G的方案,AVR的代理商给了我几个样片然后叫我放弃,
是真心地叫我放弃,没设备,没经验,他们也....
后面我就该用CC1100,这个就简单多了.

网友B:
回.

调不出的时候,确实很打击自己的信心,
一下怀疑电路有问题,一下怀疑软件有问题.
而电路和软件都是我弄的,MCU我用的是AVR的,
范例不是有C8051F的吗,我用软件仿真跟宗进汇编,把它翻译成AVR的,
调得还顺利,用500MHZ的频谱仪接根天线终于看到发射信号了.
接下来调接收...

网友C:
好像那个是读不出来,我以前做的,我记得可以配置GDO0和GDO1的用途吧,你可以配置了以后看GDO0,应该是一个方波信号

楼主(2008-05-03):
现问题已经解决

现问题已经解决,现将心得于大家共享
注意要点:
   1. 如果用ICE仿真一定要注意电压,因为CC2500点压最高为3.6V.最好应
      用3.3V. 于仿真器接的I/O口也要分压.GDO0和SO口应用三极管转换.
      电压非常重要,我先前应用的是2.85V电压,怎么调适都是不行的.
   2. 确认信号是否写进TX FIFO:
      当写完数据后,连读CC2500的03AH寄存器.可以读到数据的个数.切忌要连
      读,不能单读.
   3. 确认信号是否发出:
      如果你的IOCFG0选择的06H, 当数据传输时GDO0脚会有方波输出.
      接收时也是一样有方波输出.
   以上请各位高手指教和补充.

网友D:
这个确实比较难调

不过时序, L/MSB, 电压, 等这些问题还是基本问题....仔细读读datasheet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