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黄,透明,质硬,滴在贴片ic脚上的胶是什么胶

楼主(2008-03-31):
(无正文)

网友A:
环氧树脂吧?

网友B:
102胶或者706胶?

或者是环氧树脂?

网友C:
1)焊接过程中遗留的松香
2)防潮胶

网友B:
松香是脆的,不是硬的。

楼主:
环氧树脂

像,但不是,
松香,不是
防潮胶质软吧。

网友D:
可能是热溶胶

如题

网友E:
环氧树脂

网友F:
那是防潮用的

早期喷水织机的控制板上就涂有这种胶,一开始没注意,万用表怎么量也不通.
现在的生产商把这道工艺省略了,机器停一天再上电前得先用电吹风吹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