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步进电机

楼主(2008-04-01):
用MCU   做步进电机 控制,是用I/O 控制好, 还是通过脉冲环行分配器好!
 如用脉冲环行分配器好...请告诉我的型号,谢谢

网友A:
脉冲环行分配器?是什么啊?

不是用步进电机驱动器吗?
我有百拉格的步进电机驱动器,你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B:
用了mcu,一般就不用脉冲环行分配器了

除了mcu任务繁忙,运算不过来,一般就不用脉冲环行分配器了
想知道型号,可去找CH250,不知现在还有没有货,那是80年代上无十四厂的产品,另外PMM8713也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