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隔离技术

楼主(2008-04-01):
给大家推的是磁耦隔离技术,什么是磁耦呢?这要从隔离说起来,隔离分三大类,第一光电隔离,第二是变压器隔离,第三是电容隔离,目前应用最广的是光电隔离,就是我们经常用的光耦,但光耦使用不方便,光传输数据延迟,数据的可靠性低,寿命短,功耗大等的缺点.而磁耦呢,因为使用的是第二种隔离方法,所以就不存在上面的这些问题,当然如果你只用一个单通道的光耦的话那就还是用耦吧,多的话,用这个是很有优势的,现在发点资料上来大家参考一下,这个东东相当不错!
资料太大,传不上来,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和我联系,
miaozengxue@126.com
声明:本着技术交流的原则,没兴趣者勿扰,文件为PDF格式,全英文!1
 相关链接:http://www.adum.com.cn/bbs

网友A:
曾经考虑过用它,就怕价格难以接受

看过NI的USB数据采集器上用过它。

楼主:
这个可以试一下啊,我开始也觉的价格,但用过后......

网友B:
不算贵。毕竟速度摆在那……而高速光偶也是很贵的

当然了,低速场合用这个不划算。

网友C:
呵呵,我在用,挺好用的。价格1300十几块钱吧

楼主:
那还有如用1400呢,价格比13还便宜,还多一通道呢!

一个通道合4块多点

网友C:
呵呵,或许货源不一样吧,我这1400的价格稍高点

 不过1100到和1300差不多,可能出货量较大的原因。

网友D:
功耗大了些

其实我对速度要求不高 功耗低些就好了

楼主:
功耗还大?

网友E:
用在10Mbps的CAN总线上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F:
不好

磁藕不怎么好,范围窄,如果频率变化大的话,误差很大的,效果肯定就没有光藕好了

网友G:
网卡上的网络变压器怎么样

网络变压器价格应该不贵吧,而其速度应该很快吧

网友H:
没见过磁藕呢,

3楼的那个图确实很诱人, 改天试试..

楼主:
10M的CAN总线没问题,可以用1201b,20块钱,不用任何外围设备

网友C:
ti也有电容隔离技术,不过产品好像没有adi的全

网友I:
我常用4KV的隔离,好麻烦

楼主:
adum2400隔离到了5KV,四通道的,SOW-16

网友J(2008-08-19):
隔离要达到15KV

隔离要达到15KV,传模拟的L波段信号,开始考虑用光电隔离,后来发现没有隔离电压这么高的,还有带宽也没有这么宽的,麻烦各位大虾建议一下如何实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