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D转换后如何计算电阻值

楼主(2008-04-05):
小弟一个简单的问题,电路接法如图:
我用AD转换,测试电阻值,5V的电源,12BIT,如果我AD采样到的数据是1600,量程是200欧,就是说如果我采样的数据是4096,就是200欧姆,

楼主:
上面话题没完

小弟一个简单的问题,电路接法如图:
我的的是5V,12BIT转换,如果采样的数据是4095就是200欧姆,当我采样到1600个AD后又是如何计算到电阻值?请指教,

网友A:
A/D是线性的,排个比例计算就是

200Ω ×( 1600 ÷ 4096 ) = 78.1Ω

楼主:
这样的数不对

当AD值为1600时,1600*200/(4095-1600)=128.3欧,是正确的,但如果采样的数是:4000时,4000*200/(4095-4000)=8412,这样的一个数就不对了,

网友A:
参考一下这个

新型数字电压表原理与应用 464页 10.3M 超星版.rar

网友B:
AD的满量程是什么?

应该先搞清楚AD的满量程对应的电压是多少,在去分析对应的电阻是多少

网友C:
简单的线性关系

满量程时的电阻/满量程采样值 = 测得的电阻/测得的采样值

测得的电阻 = (测得的采样值 * 满量程时的电阻)/满量程采样值;

网友B:
zgl7903说的太简单了

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搞清楚AD的0点是对应着实际电压的0还是负满量程.

这点不搞清楚,其他都是胡扯

网友C:
知错就改,楼上说的是

网友D:
RE

( x/(x+200) ) = N / 4096

x = (200*N) /(4096-N)

N = 1600
x = 128 歐姆

楼主(2008-05-12):
这样的测量方法误差好大

我的想法大概如下:
 因为:V0=[RX/(RX+RM)]*5
 得出:RX=(V0*RM)/(5-V0)

   V0=被测电压,  ad_data=采样的AD值
   1、算出被测的电压值:V0=ad_data*(2.5/4096)
   2、把V0代入以上的工式。就可以求出所以的电压。

但是现在电路的的误差好大。。请高手指点。。
  比喻测量20欧,的标准电阻。测量结果是22.4欧。误差好大。

网友E:
是在Proteus里仿的?

网友F:
A/D 什么型号? 电源误差?

A/D 基准也要用 5V 电源, 才可以抵消 5V 电源的误差

楼主算过 A/D 误差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