敷铜在却看不见

楼主(2008-04-05):
(无正文)

网友A:
敷铜所在层激活了吗

网友B:
LZ用的是DXP或AD吧

LZ用的实心铜覆铜吧,

LZ转换成低版本格式了吧

如果LZ复合以上条件, 恭喜你, 你又一次验证了protel的这一bug.

解决方法: 把实心铜覆铜改成网格覆铜, 设置线宽使其成实心.

(LZ可以搜一下, 有几篇blog讲这个的.)

网友C:
你的 敷铜的网络标号是NONE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