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主板内存槽维修资料

楼主(2008-04-05):
现在我台电脑有一条内存插槽坏了,不知道是虚焊还是外围电路引起的问题,但又没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因此想在此寻求内存槽的维修资料或外围电路原理图,谢谢

网友A:
多半是脏了,清洗一下试试

用香橡皮切成薄片来回擦几下

楼主:
回tyw

是内存插槽,不是内存,之前拆内存过于暴力,搞到现在插槽有问题了,应该被我拔虚焊或外围元器件坏了之类,现在想修一下,但没这方面经验,也不知外围电路是怎样,故想了解一下

网友B:
换个插槽

    赛格,华强大把有卖的。 拿两个样品,自己动手换一下。

楼主:
回bool

如果插槽怀了好办事,就是插槽旁边那些电阻电容坏了就麻烦
PS:赛格几楼有得买啊?

网友B:
电阻电容坏了,你力也太大了吧

      一二楼好多卖元件的柜台, 去专门卖连接器的柜台找找看。 不过,这个插槽你要取下来再焊个新的上去,你的工具和焊接水平那都得到位。

网友C:
是不是插槽的问题,仔细看看触点的位置就能断定

当然,这对熟练的电子工程师而言不是什么难事,但若不是就比较麻烦了,拆换这个东西还是需要些手艺的,弄不好主板就毁了。

网友D:
其实内存的电路并不多

内存是挂在北桥上的,大多数的连线都是直接连到北桥,外部一般会加一些上拉的贴片排组,以DDR2为例,主电压为1.8V,参考电压VREF0.9V,另还有两根I2C线。主要是量量工作电压,还有检查下插槽是否有脱焊,上拉电阻是否有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