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我们都使用什么触摸屏校正算法

楼主(2008-04-06):
(无正文)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目前还不知道解决办法

楼主:
请问你最后如何处理的?

楼主:
两点校正的算法比较简单,适合在单片机上实现

其他的算法就复杂了。

网友B:
关键看线性关系,

如果两点连线上的点与采到的AD值都在一条直线上,那就很好办了,
如果比较差一点可以多点校准,每两个点中间也使用线性插值
线性差,可能还跟装配工艺流也有关系,受力不均、变形都有可能

楼主:
就是线性太差的缘故,

使用两点校正算法得出的结果,有的地方有30多个像素点的差别。

网友B:
多测几块屏看看,如果都是一个规律稍微修正一下就好了

或者就多加几个点修订,就是操作上稍微麻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