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体积小、自带AD DA的单片机

楼主(2008-04-06):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东东才10个脚

楼主:
这个芯片没有DA啊

这个没有DA 啊

网友B:
带PWM输出的就可以用作DA

带真正DA的MCU很少,但带AD和PWM的很多,PWM配合软件就可以实现DA,只是没有真正的DA方便、简单,需要自己写不少代码而已。

网友C:
选C8051F或430的

楼主:
考虑过C8051F330但是引脚太小很难焊接

楼主:
准备选有PIC12F683,但是用PWM做DA输出精度高吧?

因为电路板要求体积很小,所以PWM后面的低通滤波器不能选用高阶,会不会精度不高啊?

网友D:
PWM做DA需要进行标定

楼主:
如何标定啊?

网友E:
Tiny 13,首选,pic次选。

速度,货源,指令,性能比较,tiny 13都是首选。

楼主:
没有太懂楼上的意思

网友A:
就是价格贵了点

Click to View

bUY
Mouser Electronics Product DetailPricingAvailability
Mouser Part #:556-ATTINY13-20SUPage 172
Mfr. Part #:ATtiny13-20SUData Sheet
Mfr.:Atmel
Description:1kb Flash, 0.064kb EEPROM,6 I/O Pins
RoHS:Yes
1: $1.29
10: $1.11
View
Min.: 1
In Stock
Click to View

bUY
Mouser Part #:556-ATTINY13V10PUPage 172
Mfr. Part #:ATtiny13V-10PUData Sheet
Mfr.:Atmel
Description:1kb Flash, 0.064kb EEPROM,6 I/O Pins
RoHS:Yes
1: $1.40
10: $1.20
View
Min.: 1
In Stock
Click to View

bUY
Mouser Part #:556-ATTINY13V10SSUPage 172
Mfr. Part #:ATtiny13V-10SSUData Sheet
Mfr.:Atmel
Description:1kb Flash, 0.064kb EEPROM,6 I/O Pins
RoHS:Yes
1: $1.40
10: $1.20
View
Min.: 1
In Stock
Click to View

bUY
Mouser Part #:556-ATTINY13-20SSUPage 172
Mfr. Part #:ATtiny13-20SSUData Sheet
Mfr.:Atmel
Description:1kb Flash, 0.064kb EEPROM,6 I/O Pins
RoHS:Yes
1: $1.40
10: $1.20
View
Min.: 1
In Stock
Click to View

bUY
Mouser Part #:556-ATTINY13V10SUPage 172
Mfr. Part #:ATtiny13V-10SUData Sheet
Mfr.:Atmel
Description:1kb Flash, 0.064kb EEPROM,6 I/O Pins
RoHS:Yes
1: $1.29
10: $1.11
View
Min.: 1
In Stock
Click to View

bUY
Mouser Part #:556-ATTINY13V10MUPage 172
Mfr. Part #:ATtiny13V-10MUData Sheet
Mfr.:Atmel
Description:1kb Flash, 0.064kb EEPROM,6 I/O Pins
RoHS:Yes
1: $1.40
10: $1.20
View
Min.: 1
In Stock
Click to View

bUY
Mouser Part #:556-ATTINY13-20PUPage 172
Mfr. Part #:ATtiny13-20PUData Sheet
Mfr.:Atmel
Description:1kb Flash, 0.064kb EEPROM,6 I/O Pins
RoHS:Yes
1: $1.40
10: $1.20
View
Min.: 1
In Stock
Click to View

bUY
Mouser Part #:556-ATADAPTINY13
Mfr. Part #:ATADAPTINY13
Mfr.:Atmel
Description:ADAPTER FOR ICE50 TINY13IP
RoHS:No
1: $41.23

View
Min.: 1

Click to View

bUY
Mouser Part #:556-ATTINY13-20MU
Mfr. Part #:ATtiny13-20MUData Sheet
Mfr.:Atmel
Description:AVR 1K FLASH, 64b EE 64b SRAM, ADC, 5V
RoHS:Yes
 $0.826  View
1600:
Min.: 1600

网友A:
Click to View

BUY
Mouser Part #:556-ATTINY13V10PQ
Mfr. Part #:ATTINY13V-10PQ
Mfr.:Atmel
Description:AVR 1K FLASH, 64B EE 64B SRAM, ADC, 1.8V
RoHS:Yes
1250: $0.826

View
Min.: 1250

Click to View

BUY
Mouser Part #:556-ATTINY13-20SSQ
Mfr. Part #:ATTINY13-20SSQ
Mfr.:Atmel
Description:AVR 1K FLASH,64B EE, 64B SRAM, 5-V20MHZ
RoHS:Yes
1290: $0.826

View
Min.: 1290

Click to View

BUY
Mouser Part #:556-ATTINY13V10SI
Mfr. Part #:ATtiny13V-10SIData Sheet
Mfr.:Atmel
Description:AVR 1K FLASH, 64B EE 64B SRAM, ADC, 1.8V
RoHS:No
1320: $0.762

View
Min.: 1320

Click to View

BUY
Mouser Part #:556-ATTINY13-20SSI
Mfr. Part #:ATtiny13-20SSIData Sheet
Mfr.:Atmel
Description:AVR 1K FLASH,64B EE, 64B SRAM, ADC, 5V
RoHS:No
1290: $0.826

View
Min.: 1290

Click to View

BUY
Mouser Part #:556-ATTINY13-20PI
Mfr. Part #:ATtiny13-20PIData Sheet
Mfr.:Atmel
Description:AVR 1K FLASH, 64B EE 64B SRAM, ADC, 5V
RoHS:No
1250: $0.826

View
Min.: 1250

Click to View

BUY
Mouser Part #:556-ATTINY13-20SI
Mfr. Part #:ATtiny13-20SIData Sheet
Mfr.:Atmel
Description:AVR 1K FLASH, 64B EE 64B SRAM, ADC, 5V
RoHS:No
1320: $0.762

View
Min.: 1320

Click to View

BUY
Mouser Part #:556-ATTINY13V10SSI
Mfr. Part #:ATtiny13V-10SSIData Sheet
Mfr.:Atmel
Description:AVR 1K FLASH,64B EE, 64B SRAM, ADC, NRW
RoHS:No
1290: $0.826

View
Min.: 1290

Click to View

BUY
Mouser Part #:556-ATTINY13V10PI
Mfr. Part #:ATtiny13V-10PIData Sheet
Mfr.:Atmel
Description:AVR 1K FLASH, 64B EE 64B SRAM, ADC, 1.8V
RoHS:No
  View
1250: $0.826
Min.: 1250

点赞

网友E:
tiny 13批量大的话(大于10k)不超过3.5元

网友C:
我用PWM输出做过,精度12位是没什么问题的,用二介低通

网友F:
看来主要还是你的焊接技术问题

没什么,多动下手,找个好一点的烙铁就是了,

可以查一下焊接QFP的方法.

楼主:
QFP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我看了tiny13的资料,1k的程序存储器也太小了吧?

网友G:
焊接不应该做为选取cpu的条件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