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判断P—MOS管的电极?

楼主(2008-04-07):
我买了一个P-mos管: D15P05 。至今仍未能准确判断出它的极性。

而且我在网上找不到它的手册。

在baidu上面搜索P-MOS管的测试方法,在搜到的帖子里面看到有讲,说 “D-S极之间的电阻用万用表R*200档测试,应该为几十到几千欧姆。G-S,G-D之间的电阻应该是无穷大。”

可是我实际测试的结果:有两个引脚之间的电阻是11M(有方向,表笔交换测试出来就是无穷大)。剩下的一个引脚和其他两个引脚之间的电阻值无穷大(任意表笔方向)。

请问,这三个引脚谁是G,D,S?应该怎么判别。谢谢!

网友A:
用万用表电阻档测出11M,这个结果不大对。D-S之间应该与一个普通二极管差不多才对。
以“D15P05”到google上搜,即可找到它的datasheet。

楼主:
回maychang

我不知道我手里面的mos管是什么公司的。买的时候说是STD15P05,google上查没有这个器件。D15P05的资料是有,但是好像我的不是intersil公司的。所以我不能确定器件的极性。
请问有什么办法能准确判断P-MOS管的极性的吗?

网友A:
奇怪

你已经说过两次,是P-MOS,还判断什么极性?

楼主:
回maychang

就是判断 三个引脚 谁是 G,D,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