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的仿真

楼主(2008-04-07):
我现在做一个小工程,做一个无源滤波器,但是电感的参数不知道,知道其中间有个磁芯,外面绕了几匝铜线,怎么得出他的值呀

网友A:
有些数字万用表可以量电感,量量就知道了

当然用电感电容表更好,电桥更更好。

楼主:
还是不行

谢了,这我知道!但我买的样品被固定在小盒子里,我不忍心拆了他!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呀

网友B:
不拆下来量怎么知道啊?看看有没有数字或者色点?

或者根据一起使用的电容来计算。

网友C:
使用矢量网络分析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