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DS8958 驱动普通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8-04-10):
各位前辈同行,最近在弄个项目,其中有一块是驱动个电机正反转
我用2块FDS8958S驱动12V1A普通直流电机.当初试验的时候是
可以的,但是最近老出现FDS8958S烧坏,我是用单片机口线控制
的正反转,软件绝对不会出现同时为1的情况,请教各位帮忙分析
下原因,下图是我的原理图.谢谢!

网友A:
看不到图

中间接个过流保护不行吗

楼主:
原理图

这回应该可以看到了吧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4/2008410164948493.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