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S1012示波器怎么与电脑互联?

楼主(2008-04-10):
(无正文)

网友A:
你要寸波形还是什么

为什么要和电脑相连 啊

网友B:
re

TDS1012 示波器后面板上有一串口,和一个并口?????

楼主:
想得到波形,及其数据

搞错了,
是一个串口,一个打印机接口,

网友C:
re

到官网上找找有没有通讯软件!以前用过一款泰克的示波器,通过串口连接的,速度是相当的慢,传送的数据是屏幕的bmp图形!
如果只是想得到波形,不如拿数码相机或者手机拍下来在传到电脑上

网友D:
并口打印用的,相当粗糙的哦

串口通讯用的
去这里下140项资料
http://www.17.com.cn/listxiazai/xiazai6.html

哈哈,老大的贴图功能坏坏了

楼主:
多谢几位

听说可以用labview来跟示波器实现连接,传输数据,
头都大了,

本来是应该有通信软件的,我给搞丢了,郁闷。

看着串口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