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接上拉三极管波形失真怎么回事?

楼主(2008-04-11):
(无正文)

网友A:
再贴图,看不到图无从分析

一般是减小放大倍数就好了

楼主:
怎么上传不了图,但明明提示上传成功的呀

网友B:
图片服务器出问题了,好几天了,哎……

楼主:
请看描述

那我就用文字描述下,AT89C2051的口线经过一个电阻,去驱动PNP极性的三极管基极,该三极管的发射极接电源+5V,集电极作输出用
问题:当单片机输出为高电平时,测单片机的输出脚上升沿竟然延迟了好几个us,但下降沿却很陡直,失真了,不知用什么方法消除,是不是所有的单片机都是这样的
                                             谢谢

网友C:
这应该不影响功能啊

想波形好看 加上拉应该能解决

网友C:
没图就考验想象力和表达能力啊 哈哈

楼主:
加上拉电阻也不行试过的

网友D:
这大概不是单片机问题

是三极管问题。
双极型晶体管饱和后,基极驱动电流消失,三极管也不能立即退出饱和进入截止状态,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够退出饱和。
不知道楼主用什么型号三极管,查datasheet应该能够查到该型号这段时间多大。

楼主:
谢谢maychang

看来这种现象只有选用延迟时间小的三极管了,不过现在我不用这样驱动,改用NPN发射极接地,集电集输出的方法就不会出现方波边沿延迟了

网友E:
加上加速电容试试

在基极电阻上比个加速电容试试

网友D:
用高速管子是一个方法

电路中元件参数也需要考虑。
从深饱和退出和从浅饱和退出,所需要时间相差很大。当然最好是不饱和,不饱和就没有存储时间问题,但很难做到。所以驱动三极管的电流应尽量小,让三极管刚好能饱和,比较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