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设计一个电路:三相四线制随机取一相输出,咋整啊?

楼主(2008-04-12):
要求保证高度的安全性,否则有短路危险,不允许用MCU;
保证高度的可靠性,所以最好也不要用IC+继电器实现,万一……亦有短路危险吧?
因为设备是单相供电,目的是能在缺相的时候切换到另一相,保证供电。

怎么整啊?好搞不?不知有没这样的成熟的东西!
谢谢了啊!

网友A:
如果三相都断了呢?

楼主:
都断啦当然就算啦,呵呵

网友B:
三相整流、逆变,只要有一项有点即可

如果输出是要直流 那就更简单了

楼主:
整流也就算了,还去逆变???

那不等于又搞个新产品啦?
夸张的有点夸张哦!哈哈!

楼主:
正在考虑用继电器互锁或许能实现

项目太急了,一时实在没办法也只能先搁置!
帮想想办法啊,真没办法这个功能可能暂时不考虑了!

网友C:
那还不简单?

如果停电之后转那就简单,直接拨开关就好
如果不停电持续工作也是一样的原理,用继电器控制,时间要把握好,三相四线零线是共用的
如果你要全自动转换,那就取样三相电,再控制就好了

网友D:
完全用继电器控制

可以实现三相中任何一相有电,就输出这一相。不过电路颇复杂,用继电器数量实在是太多。
不准用单片机,可以考虑用门电路芯片。门电路芯片的供电,用三相整流稳压,任何一相有电即可保证芯片供电。

网友E:
用机械互锁式接触器,绝对不会短路

网友F:
这个不难

双电源切换而已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

虽然如maychang前辈说的,用门电路应该比较方便,但还是用继电器最可靠啊,整个电箱环境都是好几百伏的,还有一个大变频器,带的电机都是十千瓦几十千瓦以上的,电流都是几十上百安培的……

所以如果用门电路等作为控制……心里没底啊,万一一个触发脉冲过来……甚至宁愿不实现这个功能也不敢去冒险^_^

现在还是想用继电器的电路,不过具体电路还没想好,可能真的很复杂吧!

我初步是这么想的:就是当三相同时送上电时,具体是哪路的继电器给设备供电是随机的,因为各继电器不可能绝对的同时完成触点动作,当其中一个动作时就会制约另两个动作,当然这样的话似乎更悬,只在刹那间……

这样的话会不会简单一点呢?

网友E:
一相不串延时继电器,另外两相串

网友G:
同时有电,分优先不行吗?

网友H:
不需用mcu,有点BT的需求哦

网友I:
没有必要随机取一相,顺序地取,NO有问题

因为设备是单相供电,目的是能在缺相的时候切换到另一相,保证供电

网友I:
等得够呛!大致如下图----

上电后,必有一相可以抢先供电,之后,当这一相缺电后,由另外两相争。方法简单,但不一定是随机,谁能先争得供电权,取决于它们的“先天优势”。

http://blog.21ic.com/user1/48/cmd.html?do=photocomment&fileid=11140&uid=48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48/cmd.html?do=photocomment&fileid=11140&uid=48

网友J:
晕,这个时间比较搞笑了~~~回复时间居然比主题更早,哈哈~~

网友I:
哈哈,俺创下记录了!

网友K:
这个电源给谁用?

网友L:
iC921的图我也考虑过,

不过个人认为有继电器抖跳的可能,

网友E:
必抖无疑

网友M:
楼主不见了,你们在瞎忙乎~~~~

网友I:
用继电器大概也就这样了

结果是抢还是争,不知道了。再说了,继电器的反应速度有限,能不能接受,还清楚呢。

两个互锁继电器,线圈同时得电,会是什么情形?有可能同时导通吗?要是有,事情可麻烦了。从这点上看,抖跳可不是主要问题了。

引用 网友L: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20楼: iC921的图我也考虑过,

不过个人认为有继电器抖跳的可能,

网友N:
还是按顺序取好

网友M:
我有一个最简单可靠的方案,准备申请专利去,呵呵...

网友L:
继电器这样接,无论怎样动作,都不会出现相间短路,

但是还是有继电器抖跳的可能,

网友O:
三相整流后并联呢?三相同时供电,断一路也没有关系啊

网友P:
设计观点:

还是纯硬件电子线路加接触器的好,不要自创一些新的复杂的方案,已免引起一些新的问题.因为最终要求的是可靠性与稳定性.

楼主:
谢谢大家啊!

iC921思路不错啊,非常感谢!
不过……有空要仔细研究一下这个方案!

网友I:
manbo789 考虑了后面的接法,而我没有

不过,直接那样搞,可能功率要求上有问题。体积也可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