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有没有IC卡读卡器的方案?

楼主(2008-04-12):
这方面的资料到哪里找?多谢

网友A:
读atmel的卡?ic总线控制的?

楼主:
问个外行的话

非接触式IC卡如果一直放上读卡器上会不会损坏?

网友A:
应该不会

网友B:
不会坏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3楼: 问个外行的话

非接触式IC卡如果一直放上读卡器上会不会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