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量两个轴是否同步?

楼主(2008-04-16):
用两伺服电机分别驱动缝纫机的针轴和下面的梭轴,其运动轨迹由机械部分保证,不用管,现要求两伺服电机在2000~2500rpm时(两轴的负载不一样)能保持同步,两个轴各用一个接近开关做定位传感器,怎样来测定这两个轴是否同步,相差多少?

网友A:
看这两个接近开关是否同步

相位差也是看两个接近开关的相位差。

楼主:
打算用8253计数器来测相位差

现打算用8253计数器来测相位差,怎样用触发器或其他方式搭个电路来控制8253的GATE;

还要判定哪个在前,哪个在后!

网友B:
加差动齿轮

网友C:
这不就是一个鉴相器么?

楼主:
老大,有现成的电路么,给俺一份!

guozhihy@163.com , 谢谢!

4楼的: 加差动齿轮 ,怎么实现!

网友D:
如果两个电机转速不同

如果两个电机的转速不同,基本上是无法测量其是否同步的。如果转速相同,使用接近开关的信号,计算相位差即可。电路实现也很简单。

网友E:
如果是匀速的,可以使用RS触发器就可以

如果同步RS触发器输出就不会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