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有什么办法找到这个BT的BT用户?

楼主(2008-04-16):
我们公司一个部门是通过ADSL上网的,ADSL之后连接了一个路由器,然后30台电脑分享带宽
经常有一些不自觉的人,偷偷用BT下载电影,导致别的电脑都堵塞

但是路由器的配置界面,却不能找到哪个端口多占用了带宽?
请问我有什么办法找到这个BT的BT用户?

或者干脆怎么样把BT封闭掉?

网友A:
用局域网控制软件

网友B:
上穿一个看看

或者你介绍一个啊
我也有同感
不是BT就是P2P电视,然后QQ旋风,迅雷,电驴
我很想知道和我在同一局域网的人,谁的流量最大,能满足这点就行了

网友A:
聚生网管

去百度搜就可以了

网友C:
自己写个程序

网友C:
网上下载也行

网友D:
用服务器,再装个网路岗什么的……

连你的聊天记录都记得清清楚楚……

网友E:
http://www.tp-link.com.cn/surpport/showarticle.asp?id=103

很多人使用P2P软件,导致网络性能下降,网速变慢。那么,在路由器里,该怎么样限制P2P软件的使用呢?
这里大概可以把路由器分为几类:一般的路由器(像R410等soho类路由器)、带IP QoS功能的路由器(像R480T、R4000等);带IP QoS功能和连接数限制功能的路由器(像R4148等)。
限制P2P软件的思路有以下几种,分别适用于上述几类路由器:
1、  封端口
这种方法只能在小范围内限制P2P软件的使用,效果不太好;因为很多P2P软件都可以手动指定监听端口;即使不能手动指定监听端口,软件本身利用的监听端口范围也比较大,通常是0~65535。如果只是浏览网页、收发邮件、QQ之类的应用,那么完全可以把大部分不需要用到的端口禁止掉。当然,这么多端口,具体要禁止哪些端口,就要看您自己了,只要不影响您的工作、生活就行。这里限制了这类端口的效果就是:内网中使用P2P的主机能够连接的外网主机会少很多,但是,并不能彻底限制P2P软件的应用。可以在“安全设置-IP地址过滤”里设置一下,下图以迅雷为例,因为迅雷服务器通常使用3076,3077,3078这三个端口与客户机通信,所以封掉这三个端口,迅雷的下载速度会降低很多。封其它P2P软件监听端口的方法类似。

下面给出P2P软件使用的监听端口号。
常见P2P软件
协议/端口号
比特精灵
TCP:16881
电驴eMule
TCP:4661、4662、4242
迅雷
TCP:3076、3077、3078
Kugoo
TCP:3318、7000
QQ直播
UDP:13000~14000
PPLive
TCP:8008  UDP:4004
这里,最好也屏蔽掉tracker服务器常用的一些端口,Tracker服务器使用的端口通常是TCP协议的81、82、6969、8000、8001、8080。
2、  阻止访问比较著名的BT网站
这种方法可以阻止访问BT网站。例如:btchina、影视帝国等等。同时,也可以屏蔽一下tracker服务器。比较大的tracker服务器有:btfans.3322.org、bt.5qzone.net。可以在“安全设置-域名过滤”中设置一下,如图:

以上两种方法适用于“一般路由器”,虽然不能彻底阻止P2P类软件的使用,但是也会有点点效果。
3、  限制单机带宽
使用此种方法将对内网所有主机统一进行速度限制,各台主机带宽使用地位相同,无优劣之分。由于adsl的上行带宽本来就很少,因此,特别要注意限制单机的上行带宽。这种方法适用于带“IP QoS”功能的路由器。如图:

4、  限制单机连接数
使用这种方法将对内网所有主机的连接数进行限制,主要是基于路由器做NAT转换的时候,会为应用程序维持一些连接条目。P2P类软件使用的时候需要占用很多连接数,而路由器本身能够容忍的连接数又是有限的,所以,当把主机的连接数限制在一个范围的时候,会有效地维护路由器地连接条目数。这种方法适用于带“连接数限制“功能的路由器。如图:

上面介绍的几种办法,效果比较好的,还是第三、第四种方法。
http://www.tp-link.com.cn/surpport/showarticle.asp?id=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