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电路控速问题

楼主(2008-04-16):
我现在用分立元件搭建了一个H桥电路,
现在用PWM来控制速度,发现速度非常的不均匀,不知道什么问题,我用示波器可以测得我的PWM波形稳定
图片如下

网友A:
H桥最好 用MOS管

最好用MOS管

网友B:
pwm的频率?

网友C:
电机的机械特性和占空比本来就不呈线性

网友D:
注意:你的过流保护点大概是60mA,行吗?

网友E(2012-03-12):
最好用MOS管? MOS管源漏极间压降很厉害,在<5V小电压电路中,电机很难转了?

网友F:
还不如用现成的电机驱动来做呢,
用MOS 有可能存在烧MOS的情况
电机驱动,一般集成了保护

网友G:
用ir的mos驱动不会烧mos,有死区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