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的最大性能极限

楼主(2008-04-16):
大家说说8051的最大性能极限是什么样的,谁看见过跑DOS的8051

网友A:
还不如直接让MCS-51跑vista

楼主:
能跑vista么?那20块钱就能攒电脑了

能么?

网友A:
LZ:听说过用饭碗洗澡的吗?呵呵,菜鸟除外。

楼主:
我倒是在网上看过一瓶矿泉水洗澡的帖子,很经典,呵呵

估计还能搜到这篇帖子。呵呵

网友B:
顶个

希望楼主什么时候整个跑DOSS的51出来

网友C:
楼主啥也不动

网友D:
跑DOS 的 51 还是有可能的

    相对于 IBM/PC 4.77MHz 的 8088, 现在的 MCS 51 系列都跑到40Mhz乃至更高, 速度应该比得上了.

    支持的 ram 都可以猛到 16M 了, 相对于 IBM/PC 256K/512K 也足够了.

    不过,光这些还不够. 怎么样把 MCS51 装入那个庞大的平台, 怎么把 dos 移植到 mcs51 的指令系统?

网友E:
51可以跑DOS没有悬念,关键看目的是什么?

  MS-DOS就是从8位机的操作系统CP/M进化来的,把MS-DOS的功能全部移植到MS51一点问题都没有。问题的关键是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要是企图继承DOS巨大的软件资源就涉及到x86虚拟机的问题。这也是可以做到的,可问题是,要是做到这种程度是否还具有经济价值!
  不过大家有点跑题了,衡量一个CPU的性能有专门的“尺子”例如MIPS:即每秒执行百万条指令。一般不是用xx程序来度量的。

楼主:
8051的性能是非常强劲的

一般的设计只用了8051的10%甚至都不到左右。以前看过一个老外做的设计,8051基本用到极致了,一片8051控制了一座楼房的所有灯光,空调,门禁,通讯...相当庞大的一个系统。现在即使是用工控机都很难做出那样的设计。

网友F:
dos是干什么的

管理板上资源。
执行系统命令。
执行应用程序。

我做的东西中,喜欢加一个命令解释器。
使用PC上的串口工具,通过串口和设备进行人机交互。
    可以用来读写内存和寄存器。
    可以对设备进行配置和数据传送。
    可以驱动某个模块的运行。
在调试外设,查找问题时,是个很方便的东西。

网友G:
这么强悍?

一般的设计只用了8051的10%甚至都不到左右。以前看过一个老外做的设计,8051基本用到极致了,一片8051控制了一座楼房的所有灯光,空调,门禁,通讯...相当庞大的一个系统。现在即使是用工控机都很难做出那样的设计。

啥片子啊

网友H:
DVD主控芯片中使用了51核.

DVD解码芯片中集成了51核,用于做DVD的系统控制,这是我所见过的51的极限用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