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个A/D带无线网络的模块

楼主(2008-04-17):
需要一个A/D带无线网络的模块,A/D带无线以太网的模块组件,带函数接口,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你要做什么?

网友B:
疑问

我需要将A/D转换的数据通过无线网络直接给带无线网卡的笔记本,然后在笔记本上进行处理.

网友C:
找两个模块拼起来吧

估计找到了这种板也会暴贵, 还不如买两个模块通过接口相连了

如果你要的速度很高, 那估计会很麻烦...

网友A:
申明一下

  那个网络是CC2430的,目前最大速度就250KB,可以做到全速传输.
  也许目前已经有更好的无线芯片了,我没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