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触摸屏和触摸板是否是指一个东东,一直没搞清楚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4-17):
两码事啊

前者要求透明且需大面积传感,后者无所谓透明与否,点传感即可,所以实现的手段截然不同。

网友B:
应该不是一个

触摸板是每一款笔记本电脑都必备的输入设备,系统制造商设计的初衷是想让用户免除带外接鼠标的麻烦,并且在完全无须外接设备的情况下实现随时移动办公的梦想。

触控屏类型
    触摸屏根据所用的介质以及工作原理,可分为电阻式、电容感应式、红外线式和表面声波式四种。触摸屏从低档向高档逐步升级和发展:从电阻式、红外线式走向电容感应式和表面声波式。

触摸屏
    触摸屏(Touch Screen)可以让使用者只要用手指轻轻地碰计算机显示屏上的图符或文字就能实现对主机操作,这样摆脱了键盘和鼠标操作,使人机交互更为直截了当。主要应用于公共场所大厅信息查询、领导办公、电子游戏、点歌点菜、多媒体教学、机票/火车票预售等。产品主要分为电容式触控屏、电阻式触控屏和表面声波触摸屏三

楼主:
谢谢chunyang

放在LCD屏上面的东东是叫触摸屏?还是叫触摸板?
触摸屏是不是指触摸板+LCD屏?

网友A:
如果覆盖显示屏的才叫触摸屏

即在屏幕上操作,这是界定的关键。

楼主:
触摸屏包括LCD屏吗?

是只有触摸的那块板叫触摸屏,还是加上LCD后才叫触摸屏.

就是说触摸屏是一个东东,还是两个东东的合称

网友A:
可以做在一起,也有后加的

网友C(2013-01-18):
触摸屏 ,说是 触摸板+显示屏 不错吧。此中的触摸板只能是透明的材质,且一般是可以定位触摸点,触点范围也是与屏幕大小接近。
触摸板,通常就指不是在屏幕上触摸的其他类型的触摸板,可以透明或不透明,可以做定位或不定位的。

网友D:
平时见到的触摸显示屏应该是由LCD显示屏+透明的触摸功能屏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