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板的电源层如何划分?

楼主(2008-04-18):
(无正文)

楼主:
看了看别人的这样对不对啊?

  就是把电源层设置成主要的那个电源,然后再place-split plane把其它的电源在电源层就近划分一下。

网友A:
+5,-5,VCC这些网络通过ASSIGN添加到

+5,-5,VCC这些网络通过ASSIGN添加到ASSOCIATED里,然后再place-split plane就能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