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 如下过程如何实现?先多谢了!

楼主(2008-04-18):
我想实现如下过程:
1.我有四极开关,想检测当它们导通时,任何一极先导通,对应的灯点亮,其他的三极再导通时,对应它们的灯不亮;
2.当它们断开时,最后断开的那极对应的灯后灭
   不用单片机,请问大家如何实现?
非常感谢!

网友A:
自相矛盾

按照1,无论多少开关闭合,仅一个灯亮。
那么2中最后关断的开关不是第一个闭合的开关,怎么办?

网友B:
按照2的说法,好像灯都亮

楼主:
非常感谢你们的回复!

不好意思,我没有说清楚,.
1.四极开关是通过一个手柄操作的,但是N极和三个相线极的导通时间是不一样的,正常是N极先导通,断开时是3个相线极先断开,N极再断开的!

楼主:
即N极是先通后断的!即检测这个过程!@

即N极是先通后断的!
2.我想通过电路来检测这个过程!检测没有3个相线极先接通的情况!
  非常感谢!

楼主:
实在不好意思!还是没有说清楚!

但是N极和三个相线极的导通时间是不一样的!时间差不到1mS左右!线极的导通时间是不一样的

楼主:
请大家指教!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B:
你要检测开关?

网友B:
找个抢答器电路自己分析

楼主:
多谢楼上的朋友!

我做通时用的是抢答器,但是断部分如何做呢?看来只有用单片机做省事了

网友C:
我还是有点不明白你的意思

不过我想你是检测三相四线制的一种开关,是否能够正确动作。
我认为这种操作不会有任何问题出现的,完全没有必要去检测。难道你是检测时候把N和L1~L3的线接错的情况发生吗

网友B:
断开反过程提示

两套抢答器组合起来

楼主:
原理图上传,请大家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B:
貌似用门电路比较可靠,明天我设计一个给你参考一下

楼主:
非常谢谢楼上的朋友啊!

网友B:
首先我是这样理会的

三相四线开关,正常的开关是,N极先接通,然后ABC三相接通,所以如果开通合格,那就是在检测时候N极的灯常亮;正常的关断过程是,先断开三相,最后断开N极,所以合格的开关就是N极的灯延时熄灭,如果是ABC其中的任意一个后断开,相应的指示灯延时最后熄灭,那就是不合格的产品,要进行调整。

你看我这样分析的过程对不对?

如果是这个设计思路,等会我把示意图传上来

楼主:
非常的谢谢楼上的朋友! 对的,就是这个思路!

楼主:
请大家指教啊,非常感谢

网友B:
兄弟,我正在仿真啊

你也不希望我给你一个错误的电路吧

网友B:
我把设计思路给你说一下吧,我正在组合试验

利用四D触发器(总共两个),四输入或非们锁定(2个)
闭合检测,利用开关直接输入,当闭合检测之后,输出一路信号控制断开检测的电源,然后把开关闭合的信号反相给另一个四D触发器

就这个思路,不过现在在元件库里没找到四输入或非门,郁闷

楼主:
非常感谢! 我找找那个元件!

楼主:
数字电路好久没有用,忘的差不多了,,楼上能否给个接线示意

数字电路好久没有用,忘的差不多了,,楼上能否给个接线示意图吗?
手头没有数字电路方面的书,非常感谢!

网友B:
说明一下

ic2的复位是利用在ic1检测出来结果后,由光偶来完成的,所以在开始检测时候,断开检测的状态是随机的,只有在开通检测完成以后,断开检测才开始正常工作

网友B:
其实这个电路是根据按钮状态来检测的

设计完了突然发现还能更加简单

因为是常开或者常闭状态,4D 触发器完全可以省略,只利用两个四输入或非门和三个反相器就可以完成,在上面电路的启发下,我相信楼主自己完全可以设计出来了

楼主:
非常的谢谢楼上的朋友! 我尽快作实验看看!

网友B:
呵呵,有什么疑问我们共同探讨

楼主:
多谢RGB123!

我要明天才能去买芯片做试验! 但是我想过了,好像不用4D触发器效果不好,大哥不用它你仿真过了吗? 具体我要做好试验再看看! 非常多谢!

网友D:
楼主13楼的电路思路很好,比23楼的图强多了

23楼的图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楼主:
但是要实现断开检测我那个图不容易实现啊! 请指教!

网友D:
不知道你说的断开检测是什么意思?

运放输出不就是断开信号?

网友B:
与原思路不同的地方

三相四线开关,正常的开关是,N极先接通,然后ABC三相接通,所以如果开通合格,那就是在检测时候N极的灯常亮;正常的关断过程是,先断开三相,最后断开N极,所以合格的开关就是N极的灯亮,如果是ABC其中的任意一个后断开,相应的指示灯亮,那就是不合格的产品,要进行调整。

两个四D触发器的工作是一样的,复位电路也可以手动进行

网友B:
分析发现,断开过程检测的是第一个断开而不是最后一个断

对不起,lz,我在重新考虑

楼主:
由于这段时间有点忙,还没有搭这个电路试验,非常多谢RGB123老

非常多谢rgb123老师热心的指导!实在抱歉,由于手头没有这几个芯片,还没有搭这个电路来试验,但是非常感谢您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