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关于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的连线

楼主(2008-04-18):
我要把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的输出信号送到多路选择芯片CD4051,可是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都有两个输出端,而他们只能接CD4051的一个输入端,请问怎么将那两个输出端接到CD4051的一个输入端。还有,电流互感器的输出电流信号如果要转换成电压信号要怎么转换啊?我是才鸟,大家不要笑我啊。

网友A:
串电阻得电压

楼主:

我看不懂啊,能将详细点吗?

网友A:
如果是电压输出型的,将负端并接接地,正端输出

如果是电流输出型,在输出端正负之间接一电阻,负端接地,正端输出

楼主:

哦,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