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DS3231死机问题求助

楼主(2008-04-23):
    DS3231和C8051F340连接;硬件I2C读写,每次开机DS3231也可靠复位。
    开机的时候会随机出现读ds3231无回应的问题,再次关机重启也没用,只有断 开DS3231的后备电池才行。
    只要开机能读到DS3231,使用中就不会有问题。
    死机出现的频率很低,经常使用,差不多1个月能碰到一次这种情况。
    找个很久都没找到问题在哪里,主要是出现的机会少,很难改进。

网友A:
你读写时延时够不

楼主:
我想因该和程序没问题,因为开机正常后读写都没问题

我用的后备电池是3.6v;DS3231供电时3.3V,会不会是这个引起的???

网友B:
每次开机DS3231也可靠复位?

LZ 是怎么知道它可靠复位了?
再问 RTC 复位后会是什么状态?
如果每次上电RTC都要复位?要后备电池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