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释放总线啊?(关于DS18B20)

楼主(2008-04-23):
我们知道DS18B20是单线通讯的,现在我用AVR单片机端口和它进行通讯,(通讯线外加上拉电阻),我在看DS18B20资料时看到:当单片机端口拉低,输出一段时间后,然后释放总线,端口准备读入数据,我不是很理解这个释放什么意思,让单片机端口变高阻态??请赐教!

网友A:
就是这个意思

不一定是严格意义的高阻态,但上拉电流应该很小。

楼主:
re:maychang

那我这样行不行啊:
原来单片机端口是输出且低电平状态,写数据,现在我把端口设为高组态(释放),延时一段时间后,然后把端口置为输入状态,读入数据?

网友A:
用AVR单片机,只要将口线置输入即可,输入可以是弱上拉。当然按照你的做法也可以。

楼主:
re:maychang

对于我这边的AVR端口,因为总线上外面有上拉电阻,所以我把端口设为输出高电平也算释放总线吧?
我看了下,51单片机关于DS18B20通讯的操作好像就是这样的,望解答下!

网友A:
51单片机和AVR单片机是不同的

51单片机端口是“准双向”,内部有弱上拉,输出高电平就是关掉下拉,也就是输入状态。AVR单片机则不同,输出是图腾柱形式,上拉下拉都很强。
51单片机端口置高电平,因其上拉很弱,故仍然可以由外部(18B20)拉低。但AVR单片机则不行,输出上拉很强,无法从外部将其拉低。所以AVR单片机释放总线应该是置成高阻态或输入状态。

楼主:
re:maychang

我看了下AVR的IO口设置,当IO口作为输出时,不管是输出是高还是低电平,内部上拉都无效啊,这怎么回事?

网友A:
AVR端口做输出,上拉下拉都是靠管子,内部上拉是电阻,此时无效。
51单片机端口输出,下拉靠管子,上拉靠电阻。

楼主:
那就是说:
1.AVR端口输出高电平之所以不能释放总线是因为:端口内部管子上拉太强,就算外面数据线是低电平,端口也很难被拉到低电平?
2.AVR端口作为输入,且内部上拉电阻有效时,这时的端口就和51端口一样,用上拉电阻来读取数据线的电平?;当上拉电阻无效时,就像OD门一样变成高阻态?
3.这里的内部上拉是弱上拉?

网友B:
不太同意maychang的描述

我没去了解过这个东西。但通常意义上的总线释放,与上拉电阻的关系不是主要的。

说说我的理解:既然是单线通讯,它就是串口了。所谓释放,无非就是让刚才还在输出的端口变成输入。或者,如果不是变成输入,也是关闭输出---端口对外呈高阻态。

事实上原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是将输出状态转变为输入状态的意思:“当单片机端口拉低,输出一段时间后,然后释放总线,端口准备读入数据”。
:::::::::::::::::::::::::::::::::::::::::::::::::::::::::::::::::::::::::::::::::::::::::::::::::::::::::::::::::::::::::::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楼主: 什么是释放总线啊?(关于DS18B20)

我们知道DS18B20是单线通讯的,现在我用AVR单片机端口和它进行通讯,(通讯线外加上拉电阻),我在看DS18B20资料时看到:当单片机端口拉低,输出一段时间后,然后释放总线,端口准备读入数据,我不是很理解这个释放什么意思,让单片机端口变高阻态??请赐教!

网友A:
回10楼

1、是。
2、是。
3、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