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CU来控制电磁铁有什么要注意的???

楼主(2008-04-23):
(无正文)

网友A:
感性负载,注意驱动电路的结构。

楼主:
请看图

这样有没有问题,MCU工作电压是5V

网友B:
此电路中,MCU上电就会导同电磁铁

根据设计要求,确定这样是否符合要求

楼主:
谢谢楼上的提示!

第一次搞这样的东东,请问要如何改,MCU上电就会导同电磁铁肯定是不符合要求的

网友C:
回楼主

将Q1改成NPN管,电磁铁仍放到NPN管集电极。Q2集电极负载电阻用5V电源。

楼主:
如果用下面的图有没有问题?

网友D:
一个三极管

还是第一张图,去掉R5,Q2。用一个三极管就够了。
另外1n4007速度可能不够快,采用肖特基二极管会好一点。1n5817

网友C:
楼上这个主意

12V电源经3.3k电阻接5V单片机?

楼主7楼图可用。4007即可,没有问题。

楼主:
可能我没有说清楚

电磁铁的保持电流0.87A,工作时间2秒。用一个三极管应该不行吧。如果用NMOS又是否可行,见图。

网友C:
10楼图同样存在上电时继电器动作问题

如果用的是51这类复位时I/O口高电平的单片机。

网友E:
楼主不说用什么MCU?

许多MCU上电时IO口是高阻输入状态的。

楼主:
用HT48R50

网友F:
高阻的MCU建议在MOS管的G端增加一个对地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