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很长时间的继电器问题

楼主(2008-04-23):
单片机->光耦->继电器(直流)--------->继电器(交流)->接触器->负载
前面的部分在电路板上
板上单片机部分独立供电,布局位于光耦的一侧
继电器部分独立供电位于光耦的另一侧,且两部分不共地
现在是接负载工作时,单片机在接触器断开时复位

现在看来似乎是接触器的干扰逆向到了单片机引脚了引起复位?
谁能给讲讲
谢谢

网友A:
电源问题,估计.

把MCU电源用电池供电测试一下,

网友B:
以前我设计的用开关电源出现类似问题

改成变压器就好了,双变压器

我那个设计是13.5M的强信号干扰

楼主:
电源是开关电源双路输出的

但是开关电源真的会造成这样的后果吗
我不接 接触器时没有复位啊

网友C:
“电源是开关电源双路输出的”

这样与没有光耦也差不多。

网友D:
只能说什么牌子的MCU太差了。

单片机复位脚加104的电容,再加10K电阻到VCC,加强抗干扰能力。

网友E:
以前碰到过,

在接触器线包上并个RC吸收电路,OK

网友A:
maychang 说的是.

网友F:
什么说的是啊

1 你这个双路输出是什么样的双路输出?
2 你的负载是什么负载?功率几何?……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4楼: 电源是开关电源双路输出的

但是开关电源真的会造成这样的后果吗
我不接 接触器时没有复位啊

网友G:
我做继电器驱动交流接触器负载从来没有遇到过楼主的问题

而且还不需要光耦隔离;
你的继电器是5v供电的吧,继电器的控制切换交流接触器可能对5V的电源的稳定造成影响而复位mcu;

你今后驱动继电器可以使用12V或者24V的电源试试看,5V本身使用24V经过开关电源芯片转换得到。

至于现在判断故障出在啥地方?单独给mcu供电看看情况如何;

网友H:
应该是电源问题

网友B:
我用的是89C55

你控制的负载是什么?

网友I:
请告诉我是什么产品,俺以后肯定不买这个产品……

网友A:
老叶就是搞笑,呵呵,

楼主:
负载是三相电机

板上的继电器是5V的

5楼: “电源是开关电源双路输出的”
这样与没有光耦也差不多。

谁能解释下为什么啊,开关电源输出的两路是独立5V的啊

7楼关于接触器拉弧的问题,它是沿着
单片机->光耦->继电器(直流)--------->继电器(交流)->接触器->负载
逆向返回去的吗,中间隔着不是一级呢,还是拉弧影响到电源?我不解
如果RC弧的话一定安装在接触器线圈上吗,这样要是接触器的端子稍有松动不就脱落了吗,这在运输和维修的时候都有可能的

10楼单独给单片机供电是没有问题的

谢谢大家关注,希望继续解惑

今天试下不用开关电源

网友J:
请问各位高手

可调电阻可以用固定电阻代替吗
那位大哥知道告诉我
谢谢

网友C:
回楼主15楼帖

光耦隔离,靠的是两侧间极高的阻抗,大致上相当于几百兆以上的电阻与1-2pF电容并联。双路输出的开关电源,两路输出绕组之间有很大的分布电容,甚至可能电路中有两个Y电容。这样两组输出之间的阻抗在频率较高时很低,虽然直流是互相隔离的。所以我在5楼说这样与没有光耦差不多。
同样的道理,工频变压器两个次级绕组经整流给光耦前后电路供电,干扰也会通过两个次级之间的分布电容传输。
用两个独立的开关电源或两个独立的工频变压器会好一些,但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比较好的方法,是在电源到板子的供电线上串联共模电感,即双线并绕在一个铁心上的电感。供板子的直流电流在两根线中方向相反,不产生磁通,而干扰(共模)则会受到较大的阻碍。该电感前后都要有并联的电容以消除差模干扰。

另外,从“单片机在接触器断开时复位”这句看,干扰是接触器触点间火花或电弧产生的。应该在这里采取一些措施使火花或电弧减小。

网友E:
你把它放在板子上

网友B:
输出再加磁环

我当时为了解决干扰,除了改变电源,还在输出线上加上磁环,因为我控制的虽然是四路电机,但主电路类似一个发射机,屏蔽都不能解决干扰,液晶屏经常死屏,经过三个月的摸索才解决了,包括软件修改

网友K:
继电器加续流二极管、接触器加R-C吸收回路

主板多加电容,10VF+103瓷片。

网友L:
症结

1,继电器触点与线包间有分布电容,光耦主次间有分布电容,接触器线包断电时自感电势很高,会通过分布电容串入5V系统,继电器触点间并压敏电阻和阻容.
2,接触器线包自感电势串入220VAC电源,电源入口加共扼电感和差模电容及压敏.
3,继电器线包有自感电势,应加续流管,并就地在继电器5V与地并电容,驱动地与数字地在5V电源入口一点共地.
4,如果接触器负载拉弧,则继电器线包两根线必须同时穿过磁环.

照我的方法做,一定没问题.

彭建学  上海

网友M:
还真没见过这样的电路

我所知道的: 1, 抗干扰的情况下, 光耦必须配合电源隔离元件使用.
2, 电感断电时会产生极大的电压.

所以, 如果是我, 我会集中在削弱电感断电电压上.

总结以上的帖子, 还要注意分布电容等, (电感影响直接跳过光耦影响MCU了..)

21楼 2, 接触器线包自感电势串入220VAC电源,-------这让我感到: 对电路, 确实有很多方面要注意.....

网友F:
倒塌了,现在还不知道负载功率几何

我9楼就问了

网友N:
抗干扰的办法

1.继电器和单片机本来是没有联接的,但是还是受到干扰,这种干扰只能是电池波,电磁波的传播电流变化引起的,抗干扰的办法就是使继电器得电流平稳减弱,在继电器线圈并联一个(二极管和1k的电阻窜连)的电路。通常24v继电器驱动电流是60mA,所以驱动电流在80-90mA就够了;
2.IC抗干扰。IC的VCC和GND接1UF的旦电容,VCC=5V;
3.光耦驱动电流是10mA(足够,还不行就是你的设计有问题),VCC--500电阻--(控制信号连接点)--光耦--GND
我有一个产品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