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2596-12V干扰问题(有电路图)

楼主(2008-04-23):
各位前辈:
    大家好,我现在正在做一个产品,该产品需要用网线(双绞线)远程用DC36V供电,由于供电线路长度不固定(60m~300m)不等,所以我采用的LM2596的宽电压输入,输出12V,负载为一个摄像机和红外灯板,摄像机的电流在100mA以内,红外灯板的电流在250mA左右,当不启动红外时,图像是正常的,一旦启动红外,图像就有斜条纹干扰,我把输出滤电容和输入电容都加大了都不行(大概好坏比例各占有50%),请教大家这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A:
线过长可能是GND干扰导致

楼主:
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谢谢!

网友B:
加电感

你在12V输出到摄像机供电加一级LC滤波试试看应该有效果,记得告诉我结果

网友C:
先测一下有LED灯,电流大的时候,2696的输入电压是多少?

网友D:
图像信号和电源一起,也是通过网线传输的?

楼主:
我试过了

回大家的:我在给摄像机的电源上加了LC滤波,但没效果,灯板电流在250mA以内,加上灯板,IC输入电压有20多V,图像信号和电源是在一条网线内传输的,但不是一组.请大家再帮我出出主意,谢谢大家.

网友E:
红外等板不通过2576

   红外灯板不通过2576试一下, 再不行红外灯板单独用2根线供电

网友F:
考虑线路压降和辐射干扰影响

1、由于线路压降,你的远端地和近端地的电位实际上是不同的,供电电流越大,差别就越大。如果远端信号系统(我是指摄像机)和远端电源2596共地,需要考虑此影响。通常应该采用隔离技术。例如,输入和输出隔离的开关电源。
2、开关电源系统会造成辐射干扰,电流越大干扰越大。灯板上可能也采用了简单的开关电源,辐射干扰会更大。这些需要从系统布局、布线、电路本身甚至屏蔽等方面和方法来处理。
3、必要时使用共模抑制电感来减小通过传输线路造成的干扰。

网友G:
估计是输入端出的问题

打开红外,观察12V电压是否正常,我估计是正常的。如果正常的话,那就应该是开关电源在输入端引入的噪声,这个噪声影响了模拟视频信号。可以先试一下将信号线和电源线不使用同一根网线里的线试一下。如果干扰没了就是走线的问题。可以尝试在电源输入端加EMI滤波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加EMI试过但没效果,但是我在主系统上加一条短的第线直接连到终端(摄像机),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觉得应该是两个基本地的电位差造成的,由于我的网线里的四组双绞线都有用处,请问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谢谢!

网友H:
看看现有的设计,什么地方产生振荡了。

看看现有的设计,什么地方产生振荡了。有条纹通常是产生了寄生震荡

楼主:
只要摄像机的地线一接地就OK

现在我发现只要摄像机的地线一接地就OK,用示波器的地线夹上去也可以.

网友H:
在4007的前面对地连接一个105电容

说不定可以解决

如果解决了,要来这里还愿哦。。。。。。。。。。

网友I:
看错了

更改

网友J:
学习了,还是电源的回路有问题。

网友K:
PTC2

PTC2是个什么元件,建议去掉。

网友L:
同问PTC电阻的用途

那2个PTC电阻是干什么用的啊?这是正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啊?

网友M:
建议

2596用什么封装的?直立的?将散热的背部接地!试看看!

网友N:
既然直接接地能解决,那么就是地线阻抗引起的吧

把2576换成输入输出隔离的DC-DC试试看,应该是可以解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