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4-24):
可以的。只要阻值满足要求即可。用两个电阻代替一个可调

网友B:
看应用场合了,,

比如收音机上的可调元件....千万别换成固定的....

网友C:
这要看情况而定了,看你的应用了

网友D:
可以,不可以,

引用 网友A: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2楼: 可以的。只要阻值满足要求即可。用两个电阻代替一个可调电阻 。

为什么要用可调电阻,就是因为要调电阻,肯定不可以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