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实际错误, 总结出来的一三极管道题.

楼主(2008-04-24):
下图有错误吗?什么错误??如果把负载放在三极管上边还有错吗? 什么错误??

(特别感谢 awey  和 xwj)

网友A:
IO口有正确设为输出吗?AVR的驱动能力蛮强的不应出现这种情

楼主:
答案:

简单的说: 就是MCU IO输出0的时候, PNP三极管C级电压被拉到0v以上, 导致B级被拉高到C级电压, 最总导致电路中没有一个量是逻辑1或0 , 造成电路不稳定...

网友B:
不是很明白你的问题

不过建议你在驱动较大电流负载时用MOS管,现在价格也不高了

网友C:
是你自己没用对电路结构,换什么单片机都没用

左边的三极管,发射极传腺瘤电阻,集电极直接接地才行
不然肯定会饱和压降特大

换什么单片机都没用的

网友C:
或者不要左边那个三极管,把它的EB脚直接接起来

楼主:
xwj总是一语中的

"左边的三极管,发射极传限流电阻,集电极直接接地才行
不然肯定会饱和压降特大"

每次xwj总是一语中的. 不过, 这个达林顿结构也没用错啊...我又查了查, 贴图如下(现搜的..)

说明: Q16是接MCUIO, 16是驱动LED的.

而且:

xwj大侠多解释一下啊...

楼主:
而且这个电路是当时经过很多人的检查的...

我一直没有怀疑达林顿结构接错了...

因为在很多书上也能找到啊...

楼主:
"饱和压降特大"

google到的:
"饱和压降是说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内.在这个工作区,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不再随着基极电流变化,而只和电源和负载有关.此时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的电压就是饱和压降."

按我学习的数电知识: 饱和压降应该很小.

请xwj大侠指出错误..

楼主:
这个样子才行???

网友C:
就是这个意思

至于饱和压降,自己去想三极管导通的条件,然后逐个三极管分析

楼主:
这回丢人了...

低级错误.....

负载在过大电流时会把电压拉的很好,甚至 反置BC级电压....

见仿真...

建议版主删贴....(太丢人了....)

楼主:
谢谢 xwj 的热心挑错

单单看2三极管根本看不出问题来, 加上负载一仿真就出问题了....

看了N久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多么没有技术含量的错误.....

楼主:
又做了个仿真,

可能我的解释还是不完全,

请 xwj 分析一下....

网友B:
就是达林顿结构的连接,饱和压降也大不到哪里去

饱和压降=第一个管的饱和压降(小于0.3V)+第二个管的VBE(小于0.7V)

网友D:
从自我感觉良好到发现真有不足是一种进步.

楼主:
我在2007-8-22 21:09提的提问帖

当时大家的反应. 因为无法顶上去了, 故贴图..

楼主:
杨真人当时看出问题了, 可是没解释

俺当时大2, 刚刚做项目啊....

杨真人应该批评的更严重一些才是....

楼主:
仿真的结果

还是有些不解

楼主:
解释

电源vcc=2.5v vss=-2.5v(不知道这软件咋设置的.)

上仿真的数据表明: 负载压降 3v 达林顿压降2v....

楼主:
确实是"饱和压降特大" 但还是不明白为何.

请大家解释下..

这个事件告诉我们: 尽量用MOS的开关管, 不要用这种放大倍数不能确定的三极管....

网友B:
到底哪个图?16楼 or 26楼?

26楼的图是跟随器,不可能饱和的。

输出电压是R1上的电压加两个PN结的电压之和。

楼主:
回awey

我们实际使用的是16楼的图, 不过26楼Q1和Q2组成的也是达林顿结构啊..

怎么是跟随器呢??? 11楼的图是很多书上的达林顿结构, 26楼的图就是11楼中的B啊??

网友B:
看来楼主到现在还没明白

三极管饱和时集电结和发射结都是正向偏置的,请仔细比较一下26楼与16楼电路有什么不同?

楼主:
彻底复习了一下..

学的时候只记住接1, 0 开关, 放大多少倍, 没有考虑其他的东西, 现在要详细的从分子级别分析一下了...

开关模型: 显然的, 我在设计这个的时候是用了三极管的开关模型: 即: B级电平控制CE间的导通与否. 按照这个模型, 不论是16楼还是26楼的图都是对的, 只是16楼的图存在负载将C拉高的情况, 导致系统不稳定...

然而 , 如果我们从三极管PN结反向导通的源动力来分析, 事情就有些变化了...

三极管PN结反向导通的源动力是: 正向先导通的pn结在基级注入了很多电荷, 这些电荷打破了反向PN结的平衡, 在正向偏置电压下(这个是awey 前辈强调的...理解了...), PN结反向导通, 且最大通过的电流与正向先导通的pn结注入的电荷多少有关...

从这个原理看, 16楼的图和26楼的图都是不稳定的.... 因为它们的BC间的正向偏置靠的是: 限流电阻把电压拉高, 这个电压是不可控的(不是严格的1, 0, 电路成了模拟电路....)

楼主:
14楼 xwj提供的方案也是把第2个pnp三极管的基级拉高

楼主:
这也解释了, 我遇到的情况

接上高阻值的限流电阻的时候, 并没有因为电流减小而驱动减弱, 而因为B级拉高而使三极管更满足导通条件, 从而工作....

网友A:
晕倒!到现在才明白那是两个三机管,而不是达林顿管!

拜托以后标注Q1.Q2.

网友B:
问题没有楼主想象的那么复杂

假设IO口输出低电平为0.5V,Vcc=5V,下面分别就两种导通情况分析

1、负载接C极时,当IO为低时,Vb1=5V-2×0.7V=3.6V,RL上的电压升到高于此电压时,Q1饱和导通,假设饱和电压为Vceo=0.1V,,此时Q1的C极电压为VL+0.1,因此时Q2也导通,即Vbe2是正偏置的,所以有Vcc=VL+Vceo+Vbe2,Q2上的电压Vce=Vcc-VL=Vceo+Vbe2=0.1+0.7=0.8V,此时即使IO口的电压是0~3V(?)都关系不大。

2、负载接E极时,当IO口为低时,Q1Q2导通的条件是两三极管的BE要正向导通,即Q2的E极电压也就是Q2的Vce=Vb1+Vbe1+Vbe2=0.5+0.7+0.7=1.9V。Vb1是Q1的基极电压,等于IO口的电压加限流电阻上的电压。可以看出,Vce与IO口的电压有直接的关系。

楼主:
回38楼 awey 前辈 和 t.jm

理论上分析是这样的, 但是,
1, 就理论分析的这种状态, 很显然没有达到放大倍数加大的目的,  而且Q1 C级向B级流向的电流也很显然毫无意义, 没人会用这样的电路的.
2, 仿真发现(见图): 我把限流电阻调小一下,增大GND对Q1 B级的影响, 就会发现Vb1 != 5V-2×0.7V=3.6V

三极管啊....

我用这个电路驱动了64个LED, (幸好是限流电阻大了就能用...)

我搜了搜驱动LED的帖, 也很多, 准备用MOS开关管加MBI5024之类的加了电流限制功能的移位芯片.

今天和导师和几个研究生师兄谈了这个问题, 比较重要的信息是 CPLD有20RMB左右的....

用MCU的成本优势并不会太突出...

回复t.jm: 我见到的三极管都是这样画的啊, 达林顿管都是由2个三极管拼起来的. 封装成一个的没用过....不过这个图示, 第一想到的应该是三极管啊...

楼主:
图1: 正常状态下的...

楼主:
图2: 把限流电阻调小以后的..

楼主:
如果一个电路还需要人们去仿真计算一个电阻阻值的话

那么这个电路基本肯定的是会被最终遗弃的...

这个驱动, 我确实做错了....只是阴错阳差的PCB还可以正常工作....

以后我给PCB打补丁...

网友E:
自己搭达林顿,我喜欢NPN+PNP+NPN……

网友F:
右面一个三极管不可能工作在饱和区

右面一个三极管不会工作在饱和区,设计好的话速度会快一些。

网友G:
好好的帖子,咋这样了

网友H:
乱七八糟的,都什么啊

网友I:
删 什么帖啊,

不好意思就别来这里问问题啊

网友J:
难道没看出来?如果VCC超过6V,达林顿管是一直导通的.

网友K:
乱七八糟的,看半天没搞清楚

网友L:
三极管原来是这个样子滴。。。

呵呵。
上面一直说的达令顿与三极管的区别,其实就是放大倍数与饱和压降的两个指标的问题。下面用NPN的三极管和他们组成的达令顿来说明。
见T1,T2.书上一般说Q1Q2的组合(2个三极管组成达令顿)等同与三极管V1,这是从拓扑说的,还是有一些细微的不同:(将V1 Q1 Q2 视为性能相同的三极管)
1.放大倍数,理想状态,Q1Q2组合(即达令顿)的放大倍数是V1的放大倍数的平方,这是在两者均处于放大区时的不同。就是他们的基极有一个很小的电流时,达令顿的Vce更小,Ice输出更大。
2.饱和压降,Q1Q2组合(即达令顿)的饱和压降是Vce+Vbe(大约是1V),V1的饱和压降是Vce(大约是0.3V),这是在两者均处于饱和区时的不同。就是他们的基极电流都很大时(足够饱和),达令顿的Vce更大,Ice输出也就要小一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由于达令顿放大倍数更大,他更容易饱和。

应用在控制上,达令顿有放大倍数大、易饱和的优点,而三极管有饱和压降更小的优点,那有没有即容易饱和,饱和压降又低的组合呢?

T3就是。
当处于放大区时,q3q4组成了达令顿。而在饱和区工作时,无需Q3导通,电阻就能够提供正向偏置使Q4饱和。它解决了由于需要q3正向偏置引起的饱和电压增大的问题。

不知道,我说的可明白?

网友M:
实际错误

大电流时输出H电平没问题,L时就说不清楚了,应该用图腾柱输出.

网友N:
你把load放到VCC那头就没事了。

网友O:
接一个三级管不行吗?

TTL(CMOS)电平对于晶体管的通断来说应该没问题,不一定要用达林顿管吧,看起来输出能力并没有提高,只是提高了放大能力。
晶体管是电流放大型原件,数字电路是电平输出,所以就暗藏了问题。

我想问题主要是出在TTL的输出上,低电平是导通所以足够低,高电平是截止上拉,驱动能力取决于上拉电阻,所以电平不够高。

如果是场效管呢?

我的一位前辈跟本就没用晶体管,拿74HC04当晶体管使。

网友P:
为什么要这样接呢?

得到超大的输出拉/灌电流?
用ULN2003不就行了,如果满足不了还可以拖一个继电器或者是MOSFET/IGBT。
用两个双极型,又贵又占PCB空间,要知道,PCB上每一平方厘米都是成本啊。

网友Q:
re:xwj

这边的饱和压降,是如awey说的吧:
1.饱和压降=第一个管的饱和压降(小于0.3V)+第二个管的VBE(小于0.7V)?
2.这个电路的主要问题是不是:两个三极管连接起来使用,饱和压降反而增大,没有什么必要啊,当使用一个三极管时饱和压降反而更小:饱和压降=一个管的饱和压降(小于0.3V)?
请赐教!

网友R:
VCC是不是等于或者低于MCU的电压?

如果VCC的电压不是高于MCU IO口上拉的电压加上两PN结的电压,这个电路将不能使三极管完全截止。。。

网友S:
有必要用达林顿管么

网友T:
看得有点糊涂,三级管很常用...

网友U:
实在看不下去了

我看不下去了,实际上这电路分析起来很简单,只从MCU的VDD与电路中的VCC对比电位就行!这电路90以上是失败的,MCU的1(高电平)只会比VDD低,而VCC一般会比VDD高,这就是要点所在!换句话说,这复合管极有可能关不断,即使能关断,也不可靠,既然关不断,何来0和1?奉劝各位,在数字电路中慎用PNP管,要用的话,注意电平匹配.当然NPN管也要注意.

网友V:
一点见解

MCUIO 输出的高电平比VCC高,低电平比VCC-0.3-0.3V低,这电路能正常控制,否则会出现一直处于微导通和导通状态.

网友W:
没看出有什么问题

网友X:
复合管原则:电流相顺

网友Y(2008-05-24):
呵,有意思

没想到这么多大侠也对这么简单的问题感兴趣。

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复合管模型:

             要工作到开关状态就有Rb<<RL*β1*β2

        1、当MCUIO=0……
           负载上的电压 = VCC-Veb2-Vec1
           通常假设工作在饱和状态,Veb ≈ 0.7V,Vec1 ≈ 0.3V,但实际会由于电流变化而变化,电流越大,Veb2,Vec1就会越大。

        2、当MCU的电源 = VCC且MCUIO = 1 ……
           负载上的电压 = 0

        3、当MCU的电源 < VCC且MCUIO = 1 ……
           负载上的电压 = ((VCC-Vmcu-Veb1-Veb2)/Rb) * RL*β1*β2
           (当然这种状态是不正常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电压不匹配)

个人观点,不要乱丢东西,砸到人不得了!

网友Z:
这个问题挺好的

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AA:
问一下LZ

你用的那个仿真软件叫什么名字啊?哪里可以下载的?

网友AB(2010-09-15):
学习一下~~~真不容易~~~~

网友AC:
MCU输出高电平, VCC要比高电平高出1.4伏,三极管才会导通,
这个电路问题不大,但是实际产品中很少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