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00開發心得

楼主(2008-04-25):
   最近應用cc2500做無線發射和接收, 現已經基本完成現將心得於大家共享
注意要點:
   1. 如果用ICE仿真一定要注意電壓,因為CC2500點壓最高為3.6V.最好應
      用3.3V. 於仿真器接的I/O口也要分壓.GDO0和SO口應用三極管轉換.
      電壓非常重要,我先前應用的是2.85V電壓,怎麼調適都是不行的.
   2. 確認信號是否寫進TX FIFO:
      當寫完數據後,連讀CC2500的03AH寄存器.可以讀到數據的個數.切忌要連
      讀,不能單讀.
   3. 確認信號是否發出:
      如果你的IOCFG0選擇的06H, 當數據傳輸時GDO0腳會有方波輸出.
      接收時也是一樣有方波輸出.
   以上請各位高手指教和補充.

网友A:
LZ能不能用简体中文啊....

知道cc2420 cc2500是几G的??
   1. 如果用电池, 应该就3v没问题, 如果用开关电源, 必须加LDO稳压.
   2. 这个不清楚, 可以加个指示灯吗....
   3. 这个也不清楚. 不过确定的是: 量天线信号, 可以量到一定无序波, 有条件的用频谱分析仪...

网友B(2010-08-20):
LZ,来点详细的,比如数据的发送速度优化方面,还有死机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很期待。。

网友C(2011-05-05):
CC2500的运行机制是简化的轻量级"ZIGBEE".用户手册仅介绍了基本功能,算不上完备,既然器件是按协议功能制作的,理解器件面向应用的完备知识可以结合协议着手。网上多看相关资料,增加其知识储备.

网友D:
死机问题没发现.
下面几个问题倒很需要经验技巧:
1.数据传输出错重发.
2.频道被占用如何处理.
3.断线如何快速恢复.

网友E:
CC2500价格高了点,有没有便宜点的射频模块替代啊?

网友C:
绑定芯片的CC2500 无线模块很便宜,不过高频参数要低于到正版的。实际效果是传输距离肯定要小一点。无线传输的可靠性主要还是靠传输协议来保证。洛奇特电子 rocket08@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