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是否有可以将声音文件直接转换成频率信息

楼主(2008-04-30):
各位大家好!

  请问怎么样可以把一个报警声音文件(.wav格式)转换成相应频率,和幅度.我想通过单片机模拟出这个报警声音(用虚拟示波器很难把发现明确的波形周期)

  世面上有没有这样的工具软件可以直接实现此功能,请各位给指条明路谢谢

网友A:
通常这样的报警声频率并不是固定的,是在变的

如果是固定的,用示波器肯定能测出来。

通常是频率先生高,后降低。

网友B:
可以将WAV文件通过PWM播放的.

  但是比较难.

网友C:
泰克示波器有FFT功能,你把示波器

连接到speaker上,打开FFT,直接能看见频谱

100M的泰克示波器,很多有这个功能

网友D:
声卡虚拟示波器就可以呀.

声卡虚拟示波器就有频谱功能,你看看频率成分再研究.

网友E:
re

用个片子录下来再播放就可以啊。
或者加MIC,AD后存储,再DA播放也可以啊

网友F:
AD然后DA

网友G:
有近路哦

GB 8108-1999  车用电子警报器.pdf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1774143577.pdf

网友A:
哈哈~~~原来这个也有国标的~~~啥时给我的车上装个国宾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