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字万用表怎么检测MOSFET?

楼主(2008-04-30):
主要是检测好坏了,现在查到的资料都是用指针式万用表的

网友A:
用二极管档

先将GS短路,然后量DS,通则坏,不通再将黑表笔放在S,红表笔放在G,若通则坏,
不通再次量DS,这次是通则OK,不通则坏. (指的是N沟道,P沟道知道原理也是一样),原理就是把GS之间想象有一个小电容存在.

网友B:
留个脚印

以后可能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