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容滤波滤波比较器的输出,为什么上升沿和下降沿影响不

楼主(2008-04-30):
小弟做了个比较器电路,对50HZ的工频电压信号进行过0比较,得出50HZ的同步信号来.做出来之后发现整体效果很好,但放大后发现上升沿和下降沿有抖动,于是在比较器的输出管脚上加了104的电容,之后发现上升沿变的很好,但下降沿仍然有抖动,当然相对不加电容也有很大的改善.我不明白,为什么加了电容对上升沿和下降沿为什么影响不同呢,谢谢

网友A:
因为高电平和低电平的驱动能力不一样……

像393这样的比较器,是OC的,低电平驱动能力强,高电平是靠上拉电阻驱动的,驱动能力弱,所以滤波效果好。

楼主:
多谢

能否说说,该如何才能使下降沿也变的无抖动呢?我用的是LM211,但相信根源应该是您所说的那样.

网友A:
输出端串联电阻后再到电容...其实就是RC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