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接地的问题

楼主(2008-04-30):
系统中弱信号和强信号分别供电,并用光耦隔开。
最终二者的地是否还要连接到一起?

如果是一般的设备,二者最终都要连接的大地上吧。

可是有些设备无法连接到大地,比如汽车。这种情况下弱信号的地和强信号的地始终不连接到一起吗?另外,汽车的车身应该接到弱信号的地还是强信号的地上呢?

网友A:
GND 和 EARTH 是两个概念

网友B:
汽车的底盘就是电路的大地

强信号应该消除干扰后再连接底盘,比如火花塞。。。。
如果不处理,麻烦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