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个测温度的怎么改

楼主(2008-04-30):
原来的8个7端显示的
我想改成四个的就够的

而且他是小数点后两位的
我要一位就可以的

这个在温度是负数的时候好像有点问题的

帮帮看下啦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code displaybit[]={0xfe,0xfd,0xfb,0xf7,
                                 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code displaycode[]={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00};

unsigned char code dotcode[32]={0,3,6,9,12,16,19,22,
                                25,28,31,34,38,41,44,48,
                                50,53,56,59,63,66,69,72,
                                75,78,81,84,88,91,94,97};

sbit SDA=P1^6;
sbit SCL=P1^7;

unsigned char displaybuffer[8]={0,1,2,3,4,5,6,7};
unsigned char eepromdata[8];
unsigned char temperdata[2];

unsigned char timecount;
unsigned char displaycount;

bit secondflag=0;
unsigned char secondcount=0;
unsigned char retn;
unsigned int result;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int k;
unsigned int ks;

void delay(void);
void delay10ms(void);
void i_start(void);
void i_stop(void);
void i_init(void);
void i_ack(void);
bit i_clock(void);
bit i_send(unsigned char i_data);
unsigned char i_receive(void);

bit start_temperature_T(void);
bit read_temperature_T(unsigned char *p);

void delay(void)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0;i<1000;i++)
    {
      delay();
    }

}

void i_start(void)
{
  SCL=1;
  delay();
  SDA=0;
  delay();
  SCL=0;
  delay();
}

void i_stop(void)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SCL=0;
  delay();
}

void i_init(void)
{
  SCL=0;
  i_stop();
}

void i_ack(void)
{
  SDA=0;
  i_clock();
  SDA=1;
}

bit i_clock(void)
{
  bit sample;

  SCL=1;
  delay();
  sample=SDA;
  _nop_();
  _nop_();
  SCL=0;
  delay();
  return(sample);
}

bit i_send(unsigned char i_data)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SDA=(bit)(i_data & 0x80);
      i_data=i_data<<1;
      i_clock();
    }
  SDA=1;
  return(~i_clock());
}

unsigned char i_receive(void)
{
  unsigned char i_data=0;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_data*=2;
      if(i_clock()) i_data++;
    }
  return(i_data);
}

bit start_temperature_T(void)
{
  i_start();
  if(i_send(0x90))
    {
      if(i_send(0xee))
        {
          i_stop();
          delay();
          return(1);
        }
        else
          {
            i_stop();
            delay();
            return(0);
          }
    }
    else
      {
        i_stop();
        delay();
        return(0);
      }
}

bit read_temperature_T(unsigned char *p)
{
  i_start();
  if(i_send(0x90))
    {
      if(i_send(0xaa))
        {
          i_start();
          if(i_send(0x91))
            {
              *(p+1)=i_receive();
              i_ack();
              *p=i_receive();
              i_stop();
              delay();
              return(1);
            }
            else
              {
                i_stop();
                delay();
                return(0);
              }
        }
        else
          {
            i_stop();
            delay();
            return(0);
          }
    }
    else
      {
        i_stop();
        delay();
        return(0);
      }
}

void main(void)
{
  P1=0xff;
  timecount=0;
  displaycount=0;

  TMOD=0x21;
  TH1=0x06;
  TL1=0x06;
  TR1=1;
  ET1=1;
  ET0=1;
  EA=1;

  if(start_temperature_T())            //向DS1624发送启动A/D温度转换命令,成功则启动T0定时1s。
    {
      secondflag=0;
      secondcount=0;
      TH0=55536/256;
      TL0=55536%256;
      TR0=1;
    }

  while(1)
    {
      if(secondflag==1)
        {
          secondflag=0;
          TR0=0;
          if(read_temperature_T(temperdata))    //T0定时1s时间到,读取DS1624的温度值
            {
              for(x=0;x<8;x++)
                {
                  displaybuffer[x]=16;
                }
              x=2;
              result=temperdata[1];            //将读取的温度值进行数据处理,并送到显示缓冲区
              while(result/10)
                {
                  displaybuffer[x]=result%10;
                  result=result/10;
                  x++;
                }
              displaybuffer[x]=result;
              result=temperdata[0];
              result=result>>3;
              displaybuffer[0]=(dotcode[result])%10;
              displaybuffer[1]=(dotcode[result])/10;
              if(start_temperature_T())    //温度值数据处理完毕,重新启动DS1624开始温度转换
                {
                  secondflag=0;
                  secondcount=0;
                  TH0=55536/256;
                  TL0=55536%256;
                  TR0=1;
                }
            }
        }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T0用于定时1s时间到
{
  secondcount++;
  if(secondcount==100)
    {
      secondcount=0;
      secondflag=1;
    }
  TH0=55536/256;
  TL0=55536%256;
}

void t1(void) interrupt 3 using 0            //T1定时1ms用数码管的动态刷新
{
  timecount++;
  if(timecount==4)                    //T1定时1ms到
    {
      timecount=0;
       P2=0xff;
      if (displaycount==5)
        {
          P0=(displaycode[displaybuffer][7-displaycount]] | 0x80);    //在该位同时还要显示小数点
        }
        else
          {
            P0=displaycode[displaybuffer][7-displaycount]];
          }
      P2=displaybit[displaycount];
      displaycount++;
      if(displaycount==8)
        {
          displaycount=0;
        }
    }
}